[应用相关] 关键字 static 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7-25):
关键字 static 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a. 在函数体,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在这一函数被调用过程中维持其值不变。
b. 在模块内(但在函数体外),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可以被模块内所用函数访问,但不能被模块外其它
函数访问。它是一个本地的全局变量。
c. 在模块内,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函数只可被这一模块内的其它函数调用。那就是,这个函数被限制在声
明它的模块的本地范围内使用。

楼主:
引用和指针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B:
a. 引用必须被初始化,指针不必。
b. 引用初始化以后不能被改变,指针可以改变所指的对象。
c. 不存在指向空值的引用,但是存在指向空值的指针。

楼主:
h 头文件中的 ifndef/define/endif 的作用

网友C:
防止该头文件被重复引用

楼主:
#include 与 #include "file.h"的区别?

网友D:
前者是从 Standard Library 的路径寻找和引用 file.h,而后者是从当前工作路径搜寻并引用 file.h

楼主:
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在内存中的区别?

网友E:
全局变量储存在静态数据区,局部变量在堆栈中

楼主:
堆栈溢出一般有什么原因能导致?

网友F:
a.没有回收垃圾资源
b.层次太深的递归调用

楼主:
不能申明为虚函数的函数?

楼主:
队列与栈的区别?

网友G:
队列先进先出,栈后进先出

楼主:
不能做switch()的参数类型

网友H:
Switch的参数不能为实型

楼主: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能否重名?

网友I:
能,局部会屏蔽全局。要用全局变量,需要使用"::"
局部变量可以与全局变量同名,在函数内引用这个变量时,会用到同名的局部变量,而不会用到全局变量。

楼主:
如何引用一个已经定义过的全局变量?

网友F:
可以用引用头文件的方式,也可以用 extern 关键字

网友J:
如果用引用头文件方式来引用某个在头文件中声明的全局变量,假定你将那个变量写错了,那么在编译期间会报错

网友K:
如果你用 extern 方式引用时,假定你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么在编译期间不会报错,而在连接期间报错。

楼主:
语句 for( ;1 ;)有什么问题?它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和 while(1)相同,无限循环

楼主:
程序的内存分配?

网友L:
一个由 c/C++编译的程序占用的内存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a.栈区(stack)—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方式类似于数据
结构中的栈
b.堆区(heap)—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 OS回收。注意它与数据结
构中的堆是两回事,分配方式倒是类似于链表,呵呵
c.全局区(静态区)(static)—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在一块区域,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一块区域。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d.文字常量区—常量字符串就是放在这里的。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e.程序代码区—存放函数体的二进制代码
例子程序
这是一个前辈写的,非常详细
//main.cpp
int a=0;   //全局初始化区
char *p1;   //全局未初始化区
main()
{
intb;栈
char s[]="abc";   //栈
char*p2;        //栈
char *p3="123456";   //123456\0在常量区,p3 在栈上。
static int c=0;  //全局(静态)初始化区
p1 = (char*)malloc(10);
p2 = (char*)malloc(20);   //分配得来得10 和 20 字节的区域就在堆区。
strcpy(p1,"123456");   //123456\0放在常量区,编译器可能会将它与 p3 所向"123456"优化成一
个地方。
}

网友M:
栈区(stack)—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
堆区(heap)—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 OS回收。

网友N:
  c语言代码是以文件为单位来组织的,在一个源程序的所有源文件中,一个外部变量(注意不是局部变量)或者函数只能在一个源程序中定义一次,如果有重复定义的话编译器就会报错。伴随着不同源文件变量和函数之间的相互引用以及相互独立的关系,产生了extern和static关键字。

网友O:
static局部变量

      普通的局部变量在栈空间上分配,这个局部变量所在的函数被多次调用时,每次调用这个局部变量在栈上的位置都不一定相同。局部变量也可以在堆上动态分配,但是记得使用完这个堆空间后要释放之。

       static局部变量中文名叫静态局部变量。它与普通的局部变量比起来有如下几个区别:

           1)位置:静态局部变量被编译器放在全局存储区.data(注意:不在.bss段内,原因见3)),所以它虽然是局部的,但是在程序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存在。

           2)访问权限:静态局部变量只能被其作用域内的变量或函数访问。也就是说虽然它会在程序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存在,由于它是static的,它不能被其他的函数和源文件访问。

           3)值:静态局部变量如果没有被用户初始化,则会被编译器自动赋值为0,以后每次调用静态局部变量的时候都用上次调用后的值。这个比较好理解,每次函数调用静态局部变量的时候都修改它然后离开,下次读的时候从全局存储区读出的静态局部变量就是上次修改后的值。

网友P:
static函数
              相信大家还记得C++面向对象编程中的private函数,私有函数只有该类的成员变量或成员函数可以访问。在C语言中,也有“private函数”,它就是接下来要说的static函数,完成面向对象编程中private函数的功能。

            当你的程序中有很多个源文件的时候,你肯定会让某个源文件只提供一些外界需要的接口,其他的函数可能是为了实现这些接口而编写,这些其他的函数你可能并不希望被外界(非本源文件)所看到,这时候就可以用static修饰这些“其他的函数”。

           所以static函数的作用域是本源文件,把它想象为面向对象中的private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C:
   static函数可以很好地解决不同原文件中函数同名的问题,因为一个源文件对于其他源文件中的static函数是不可见的。

网友M:
局部变量可以与全局变量同名

网友Q:
你可以定义几个操作下,或者看C Primer Plus

网友R:
静态的  范围不同

网友S:
1时效
2.范围

网友T:
二楼说的比较全面了

网友M:
不存在指向空值的引用,但是存在指向空值的指针

网友U:
静态块也是static的重要应用之一。

网友V:
static主要定义全局静态变量、定义局部静态变量、定义静态函数。

网友W:
在函数返回类型前加上static关键字,函数即被定义为静态函数

网友X:
C++面向过程的static和C的是一样的

网友Y:
static修饰的静态局部变量只执行一次,而且延长了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直到程序运行结束以后才释放。

网友Z:
c语言中static关键字有两个作用,一是文件作用域,二是函数作用域。

网友AA:
在VB,C#,C,C++,Java中可以看到static作为关键字和函数出现

网友AB:
c语言auto变量和static变量区别

网友AC:
静态类型转换关键字,是 C++ 编译器的新特性

网友Z:
static可以用来修饰局部变量,全局变量以及函数

网友X:
static修饰全局变量的时候,这个全局变量只能在本文件中访问

网友V:
定义全局静态变量

网友AA:
static 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含义不同的。

网友Y:
static修饰全局变量的时,这个全局变量只能在本文件中访问

网友AB:
一般变量是指自动变量,即关键字auto,而非static?

网友W:
用static定义的全局和局部静态变量的区别

网友U:
静态块里面的代码只执行一次,且只在初始化类的时候执行

网友AC:
加上static关键字,这样声明的成员就叫做静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