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的量程

楼主(2020-07-25):
(无正文)

网友A:
AVDD=3.3V, 输入范围最大为1Vrms。

楼主:
如果用16进制表示,16进制数和电压值是怎么样的关系?

网友A:
多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不能根据供电电压确定输入范围,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要看具体芯片,看手册。

网友C:
芯片手册没有解释吗

网友B:
如果单端信号, 应该只能是 0~3.3V

网友B:
如果是差分信号, 能够到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