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430控制PWM

楼主(2020-07-25):
有没有谁弄过430控制PWM信号来实现电压控制的啊.

网友A:
你需要怎么控制

楼主:
PWM实现电压连续变化的,或者阶跃变化的。求分享一些资料啊............

网友B:
我这儿有一个之前从网上下的程序,能实现PWM波,你看看。

网友B: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pwm_sf 400    //在这里可以任意调节频率,S是舵机的意思,
#define pwm_vf 1000   //v是指电机的意思 (可以在这里随意设定舵机跟电机的频率)

void pwm_sinit(unsigned char pwmvalue1) //pwmvlue是占空比,50是代表百分之50,从1到100变化
{
  TACTL = TASSEL_2 + MC_1;
  CCR0 = 1002000/pwm_sf;   //通过示波器观察此时SMLK=1002000
  CCTL1 = OUTMOD_7;
  CCR1 = (1002000*pwmvalue1)/(100*pwm_sf);
  P1DIR |= 0x15;
  P1SEL |= 0x15;//通过特殊功能口输出

}
/*
void pwm_vinit(unsigned char pwmvalue2)
{
// TACTL = TASSEL_2 + MC_1;
  CCR0 = 100200/pwm_vf;
  CCTL2 = OUTMOD_7;
  CCR2 = 1002000*pwmvalue2/100;
  P2DIR |= 0x10;
  P2SEL |= 0x10;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DCOCTL=CALDCO_1MHZ;
  BCSCTL1=CALBC1_1MHZ;
  pwm_sinit(50);    //50是指百分之50的占空比,可以任意改变这个参数()
  //pwm_vinit(50);

  BCSCTL3 = XCAP_2;

  while(1)
  {;}

}

楼主:
我改改调试下啊...........谢谢啊...........

网友C:
调节PWM的实质就是电压的有效值在变

网友D:
5楼的PWM怎么调节啊

网友E:
PWM信号可以控制MOS,进行电压控制。用MOS管,PWM的占空比变化,MOS管输出电压会变化

网友F:
PWM输出之后还要加上滤波器,PWM的频率要参照您后面负载的功率,若是需要精确输出电压的话,需要进一步提高PWM的频率。改变PWM的占空比就可以调压

网友G:
改变占空比

网友H:
调节PWM波的占空比啊

网友I:
这个没啥难度的吧

网友J:
实质上还是调节PWM得占空比啊

网友K:
你要控制什么功能呢

网友L:
可以通过PWM实现的。

网友M:
怎么不使用DAC呢

网友N:
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O:
PWM输出信号而已。

网友P: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Q:
电压控制是什么方式

网友R:
是电压大小吗?

网友F:
这个没有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S:
那就需要DAC输出的。

网友T:
具体描述你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S:
你得说明输入信号是什么

网友U:
就是控制占空比。

网友V:
要PWM的的源代码吗?

网友W:
msp430自带dac输出信号。

网友Q:
做个占空比可调节的PWM

网友N:
USART串口使用
STM8L上有多个串口,最多可达5个,分别为USART1~USART5,但依据型号不同,搭载数量并不相同。
以STM8L052R8为例,其只具有USART1~USART3。
因为STM8系列功能众多,很多Pin都是复用的,因此使用前必须检查STML的参考手册。
通过手册可知,以USART1为例,RX/TX可以使用以下的管脚,默认是PC2/PC3,
如果要变更,需要修改SYSCFG remap control register 1 (SYSCFG_RMPCR1)的5:4位进行切换。

Bits 5:4 USART1TR_REMAP[1:0]: USART1_TX and USART1_RX remapping
00: USART1_TX on PC3 and USART1_RX on PC2
01: USART1_TX on PA2 and USART1_RX on PA3
10: USART1_TX on PC5 and USART1_RX on PC6
11: Reserved

初始化:

    // USART init
    USART_DeInit(USART1);

    // PC2-RX PC3-TX 端口上拉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GPIOC, GPIO_Pin_2 | GPIO_Pin_3, ENABLE);

    // 初始化参数
    USART_Init(USART1,
                (uint32_t)9600,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opBits_1,
                USART_Parity_No,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允许读和写

    // 开中断
    // 一般需要写时再开写中断,否则写中断会非常频繁以至于始终在执行中断
    // 读中断看具体业务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 Enable USART 使能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关闭串口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GPIOC, GPIO_Pin_2 | GPIO_Pin_3, DISABLE);
    USART_Cmd(USART1, DIS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DISABLE);

读写处理(异步)

void uart_begin_read(uint8_t len)
{
    // prepare send data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 初始化读缓冲
    read_idx = 0;
    read_len = len;

    // 开始读(开读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void uart_begin_write(uint8_t* data, uint8_t len)
{
    // prepare send data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DISABLE);

    // 初始化写缓冲(复制待写数据等)
    memcpy(writ_buffer, data, len);
    writ_idx = 0;
    writ_len = len;

    // 开始写(开写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return;
}

中断处理

// 写中断处理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TX_TIM5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 27)
{
    // 发送1字节
    USART_SendData8(USART1, writ_buffer[writ_idx++]);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C);

    // 等待缓冲数据全部写出后,关写中断
    if( writ_idx == writ_len )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DISABLE);
        // 你的处理
    }
}

// 读中断处理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RX_TIM5_CC_IRQHandler, 28)
{
    uint8_t temp = 0;

    // 读1字节,存入读缓区
    temp = USART_ReceiveData8(USART1);
    read_buffer[read_idx++] = temp;

    // 等待全部读完后(如果有设定读长度的话)关读中断
    // 这里根据具体业务,可以不关中断一直接受数据
    if( read_idx == read_len )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
}

上面示例是异步读写,加一个状态等待的循环判断,可改为同步读写。

网友X:
电压控制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Y:
/*定时器输出单元举例:
ACLK时钟频率为LFXT1=32768Hz,利用Timer_A输出周期为512/32768
=15.625ms,占空比分别为75%和25%的PWM波
*/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CTL=TASSEL_1+TACLR;
    CCR0=512-1;//PWM周期
    CCTL1=OUTMOD_7;
    CCR1=384;//384/512=0.75
    CCTL2=OUTMOD_7;
    CCR2=128;//占空比128/512=0.25
    P1DIR|=BIT2;
    P1SEL|=BIT2;
    P2DIR|=BIT0;
    P2SEL|=BIT0;
    TACTL|=MC_1;//增计数模式
    while(1)
    {
        LPM3;
    }
  return 0;
}

网友Y:
PWM的C语言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