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IAR里这个宏定义在哪里设置

楼主(2020-07-25):
$PROJ_DIR$

这个在哪里设置的

我换一个目录编译了,烧写就出错

谢谢

网友A:
PROJ_DIR就是工程目录,不需要设置的。
方便发一下遇到的具体错误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J_DIR就是工程目录,不需要设置的。
方便发一下遇到的具体错误信息吗?

谢谢!好了,是我弄错了

网友B:
这个是固定定义,工程根目录的意思。只有自己编写的才需要定义的。

网友C:
1、$PROJ_DIR$ :IAR工程目录。

2、"  \  " 代表根目录。

3、" . ." 表示返回上一级目录。

网友D:
恭喜顺利解决问题

网友E:
这个就是当前工程目录

网友F:
IAR没KEIL好用,不过不支持430

网友A:
引用 网友F:
IAR没KEIL好用,不过不支持430

还是推荐使用官网的ccs,免费,对ti的产品兼容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