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超过256字节的数组

楼主(2020-07-25):
TI, TE, IO, AN
在网上找到了如下说明:
1. The object must be allocated into its own section using the #pragma idata or #pragma udata directive.
    #pragma udata buffer_scn
    static char buffer[0x180];
    #pragma udata
2. Accesses to the object must be done via a pointer.
    char * buf_ptr = &buffer[0];
    ...
    // examples of use
    buf_ptr[5] = 10;
    if (buf_ptr[275] > 127)
    ...
3. A new region that spans multiple banks must be created in the linker script.
Linker script before modification:

    DATABANK NAME=gpr2 START=0x200 END=0x2FF
    DATABANK NAME=gpr3 START=0x300 END=0x3FF
Linker script after modification:

    DATABANK NAME=big  START=0x200 END=0x37F PROTECTED
    DATABANK NAME=gpr3 START=0x380 END=0x3FF
4. The object's section (created in Step #1) must be assigned into the new region (created in Step #3). Add a SECTION directive to the linker script.
SECTION NAME=buffer_scn RAM=big
但是这个好像针对的C18编译器

楼主:
我没在XC8编译器安装目录下找到上述中的lkr文件

楼主:
请问该如何申请大的数组,大概有1024个字节;

网友A:
因为PIC的RAM是分BANK的

楼主: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

网友B:
不知道你选什么型号了,xc8手册才是你的终极助手。
以下原文复制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0002737C%20XC8%20C%20Compiler%20UG%20for%20PIC.pdf
Objects in data memory are broadly grouped into autos and non-autos and the size limitations of these objects (see 5.4.2.1.2 Object Size Limits and 5.4.2.2.1 Object Size Limits).

网友C:
你可以看所选型号的datasheet的存储器章节, 看看有没有整个bank都是作为通用RAM的情况

网友D:
正是因为如此, 建议你改善一下算法, 把大数组拆成几个小数组进行操作...

网友E:
即使你找到方法让编译器帮你分配超过256字节的数组, 它只不过做的是把多个小数组拼接成一个大的而已.

网友F:
本质上, 是由RAM 硬件架构决定的..所以....

楼主:
主要是调用了一个软件库,不想大动干戈

网友G:
不同软件的架构不一样的, 你要移植过来的话, 不可能说那么的无缝.

网友H:
或者, 你可以写个函数来处理这个大数组, 让函数, 看起来像数组一样....

网友I:
楼主具体是使用哪颗芯片?不同系列的芯片,情况不一样的。

网友J:
PIC16系列数组大小设定会跟RAM BANK SIZE有关。

网友K:
PIC18系列数组大小没有这个要求,只受限于可用的RAM大小。

楼主:
数组放在Flash中和Ram中也是不同的。看下MPLAB IDE help中的help contents->contents->XC8 toolchain->MPLAB XC8 c compiler for PIC MUCs->How To's ->Understanding the complication process->How big can C variables be?     How to's 不错滴

网友L:
若是PIC16F1 系列的芯片,楼主定义数组时,把数组定义到线性数据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volatile uint8_t tt[512] __at(0x2000);

网友M:
一般线性区地址是从0x2000开始。这一信息应该在芯片的数据手册LINIEAR DATA MEMORY 一章能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吧,如果你现在用的是PIC18,直接定义就好了。PIC16那就赶紧换型号

网友N:
PIC 有一些型号定义大数组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