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读写SD卡问题

楼主(2020-07-25):
用28335自带SPI口读写TF卡(128M),用的TI的样例程序,初始化时进入IDLE通不过,发送CMD0时总是返回0x81

网友A:
正常应该是返回什么

楼主:
返回0x01

网友B:
硬件问题?

楼主:
仔细检查了硬件没发现问题,软件也反复检查了没发现问题

楼主:
因为初始化过不了,后面没法调试

网友C:
有些什么没注意到的地方?

网友D:
我最近在用verilog操作SD卡    还没成功  一起交流啊

网友E:
你看一下81是哪个地方出错了

网友E:
你有TF卡的详细接口时序说明吗    和SD的完全一样吗

楼主:
和SD完全一样,用的TI的例程,到现在还没找出问题。

网友A:
验证SPI口操作是否成功

楼主:
拔出TF卡,返回FF,插入TF卡,返回81,说明SPI起作用了。但就是返回错误数据

楼主:
初始化可以了,返回01,一个管脚配置问题

网友F:
进展等继续分享 啊

网友G(2021-03-12):
请问一下 配置哪个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