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怎么把CPU功耗降下去

楼主(2020-07-25):
CPU, TE, ST, SAR, ck
我的板子不焊接CPU整板功耗40uA左右焊接CPU,进入LPM4后,整板功耗170uA左右,CPU功耗有130uA左右

LPM4模式下  CPU and all clocks are disabled   ,官方数据手册该模式下只有0.4uA的功耗
数据手册有这样一句说明 Although the I/O register contents are lost, the I/O pin states are locked upon LPMx.5 entry

所以不排除IO口默认值引起一些功耗,但是单独针对某一可能的IO口尝试各种置位处理,功耗反而会升上去(1.4mA左右)........

求指点,怎么把CPU功耗降下去!!!

楼主:
主要测试程序如下;
Sys_Init();

LED_ON();
__delay_cycles(800000);    // Wait 8,000,000 CPU Cycles
LED_OFF();

LPM4;

//==============================

void  Sys_Init (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Configure GPIO
  P1OUT &= ~BIT0;                           // Clear P1.0 output latch for a defined power-on state
  P1DIR |= BIT0;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JDIR |= BIT2;
  PJSEL0 |= BIT2;                           // Output ACLK
  PJSEL1 &= ~BIT2;

  P7DIR |= BIT4;
  P7SEL1 |= BIT4;                           // Output SMCLK
  P7SEL0 |= BIT4;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to activate
  //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PM5CTL0 &= ~LOCKLPM5;

  // Clock System Setup
  CSCTL0_H = CSKEY >> 8;                    // Unlock CS registers
  CSCTL1 = DCOFSEL_6;                       // Set DCO to 8MHz
  CSCTL2 = SELA__VLOCLK | SELS__DCOCLK | SELM__DCOCLK;  // Set SMCLK = MCLK = DCO
                                            // ACLK = VLOCLK
  CSCTL3 = DIVA__1 | DIVS__1 | DIVM__1;     // Set all dividers to 1
  CSCTL0_H = 0;                             // Lock CS registers

}

网友A:
根据外围电路配置I/O口 还有进低功耗的代码LPM 4是宏定义吗

网友B:
看着就像是IO口的设置问题

网友C:
没用到的IO口一律设置成输出,用到的IO根据情况设置成输入或者输出

网友D: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把不用的IO输出低电平,用到的io设置为固定的电平

网友E:
有中断的问题吗

网友F:
你要考虑所有的外设功能。

楼主:
就是正常工作了吧。

网友F:
PWM的C语言就可以实现。

网友A:
你确定进入了低功耗LPM4?

网友G:
不排除电源的消耗呢

网友H:
把测量电路试试。

网友I:
msp430的执行速度怎么样

网友J:
CPU功耗有130uA也不是很大。

网友C:
官方数据手册是自己测了的。

网友D:
电源消耗也可能很大。

网友K:
应该是没有进入低功耗。

网友L:
低功耗LPM4的设置寄存器读取了吗

网友M:
外设也是需要消耗功耗的。

网友N:
将其他的外设全部去掉。

网友O:
不一定是msp430消耗的。

网友P:
可能楼主的测试方式不一样。

网友I:
低功耗是在非常严格环境下测得的。

网友J:
最大的可以是12mhz吧

网友B:
看看你的测量电路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