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电压缘何而来

楼主(2020-07-25):
各位大神请问P24为高电平时N点的电压值为多少?VCC=9V(5A),H4是ETC制热片,我现在通电后测得N点电压有1.9V,理论来说是0V的,请问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把 R40 和 R48 改为20K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R40 和 R48 改为20K 试试。

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怀疑 Q7, Q8没有饱和导通,使得Q5, Q14 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B:
MOS管为PMOS管?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设计是有严重缺陷的

网友C:
可以搭一下仿真一下,或者直接焊接一个试试,电路不是很复杂

网友D:
1.9V差不多就是下管的开启电压,上管基本上会完全导通,下管处于线性状态,功耗巨大,这种设计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 Q7, Q8没有饱和导通,使得Q5, Q14 没有完全导通。

三极管饱和导通后MOS管不是截止吗

网友E:
不共地就不好分析Q5,Q14的工作状态了,前面的关闭了,后的MOS不一定会完全关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饱和导通后MOS管不是截止吗

注意区分 N 沟道MOSFET 和 P 沟道MOSFET

你的图上显示是 P 沟道的MOSFET

网友F:
mos管处于放大状态,是射极输出,功率的时候,MOS管的Vgs会在1~5V之间变化,负载小电压低,负载大电压差高。无论你VCC升高多少V,都是射随输出,也就是电压在1~4V之间,要使MOS在开关状态,必须保证保持Vgs,12V以下的低压MOS不低于3V,以上的不低于8V

网友G:
理论分析错误了吧

网友H:
电路设计有问题!    +5V的地方直接接到  VCC,  上管用PMOS ,下管用NMOS ,相关电阻参数调整一下,不香吗

网友I(2020-09-16):
BR4407导通的条件:VGS=-3.0V至-1.0V,导通时G极电压始终比S电压低VGS,G极电压为0V,S(N)电压为VGS,大概1v-3V之间,现在1.9V,没毛病。楼主读书不认真,该打屁股!

网友I:
还有上面Q5始终都是通的,Q7没什么卵用,浪费钱

网友I:
上面Q5关不断,下来之后,Q14同样也关不断,楼主搞的啥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