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外设的地址是怎么确定的呢?

楼主(2020-07-25):
使用tms320c5515芯片扩展外设,通过I2C总线进行通信,外设的地址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A:
网上搜一下 “器件的I2C地址”,已经有很多说明的了

网友B:
对外设发数据时,先要写入要发送的外设地址,如下
I2caRegs.I2CSAR = SlaveAddress;

网友C:
外设的本身的地址还是要在外设的程序中设定

网友D:
DSP内部外设接口程序中有IIC地址的寄存器

网友E:
外设的IIC地址一般由硬件决定        一般由引脚决定

网友F:
格式如下:

网友E:
可以用户自定义地址码

网友G:
每个器件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

网友H:
采用7位寻址

网友I:
I2C的从器件地址的组成如下:

1byte = 7bit地址 + 1bit读写标志

网友J:
芯片手册上给的地址

网友K:
设备地址标识外设在总线上的唯一性

网友L:
设备地址由原理图和芯片手册共同定义

网友M:
有些芯片是没有直接给出I2C设备地址的

网友N:
通过地址选择脚,选择不同的I2C地址

网友O:
有的数据手册上给的地址不包括1bit读写标志。

网友P:
D7-D4 共4位决定的。这是由半导公司生产时就已固定此类型的了

网友Q:
1bit读写标志中,0-发送数据(写),1-请求数据(读)

网友J:
由外部IC的3个引脚所组合电平决定的

网友F:
8位寻址

网友R:
而且可以是单接收的器件或者可以接收也可以发送的器件

网友E:
一般I2C芯片的地址是可以由硬件设定的

网友S:
只有读写设备地址

网友K:
以AT24C02存储器为例:
通过查阅芯片手册发现
设备地址=01010A2A1A0(去掉R/W位,高位补0),硬件将A2A1A0都接地=》设备地址=01010000=0x50
再次得到:
如果CPU读设备,那么读设备地址=设备地址<<1 | 1=>
1010A2A1A01=>10100001=>0xa1
如果CPU写设备,那么写设备地址=设备地址<<1 | 0 = 0xa0

网友T:
每一个外设都有唯一的设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