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温度30秒

楼主(2020-07-25):
四位数码管时钟有两个按键如何修改程序改为每一分钟显示温度30秒?

网友A:
个位显示【上c】表示是轮流显示各30秒,
区分于原来固定显示的个位显示【下c】。

网友B:
怎么这个下载下来是hex文件呀?这什么也看不到啊

网友C:
u8 ucSecond;

if (++ucSecond >= 60)
{
    ucSecond  = 0;
}

if (ucSecond  < 30)
{
    ...
}
else
{
    ...
}

楼主:
唉,还是没有什么结果,算了多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