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点“运行”之后DSP不能执行程序

楼主(2020-07-25):
焊完板子,电源都没问题,也能够通过CSS下载程序,但是点“运行”之后,DSP不能执行程序。我用的直流源供电,如果DSP能够跑程序的话,应该会有0.2A左右的电流,但是电源上显示的还是只有0.06A。

网友A:
在开发板上跑呢

楼主:
开发板上跑没有问题,所以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由于自己画的板子上有些功能暂时没用到,所以有些元件暂时还没有焊上去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C:
调试过程中CSS也没有提示任何错误

网友D:
点个灯确认一下程序有没有跑起来

网友E:
仅凭电流判断不太准确吧

网友F:
可能是引导流程不对,上电复位后不能跳转到主程序执行

网友G:
如果是仿真模式下,需要设置GPIOF口的值,将程序引向H0

网友H:
Flash烧写程序后,需要设置GPIOF口的值,将程序引向Flash

网友I:
CMD的问题

网友J:
这种情况很难发现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K:
下载进去一般JTAG链路应该没问题   电源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L:
不执行最好看看上电后的时序是否满足    或者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M:
还有个问题   你的加载flash是外扩的吗    外扩flash的时序可能是主要问题    比如flash在上电后需要*ms的准备时间

网友N:
一般是延时的问题

网友O:
这个晶振有问题

网友J:
楼主的程序没问题。问题出在电路上。

网友K:
电源是没问题的?

网友P:
检查配置文件有什么问题

楼主:
检查DSP上电部分

网友H:
有源晶振虚焊了

网友Q:
是使用IAR编译的吗?

网友P:
看一下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R:
你程序没有正确下载进入flash中?

网友S:
不一定是芯片烧毁了。

网友A:
查查你dsp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T:
使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U:
在关键语句直接加些延时程序试试。

网友V:
在开发板上拔掉仿真器启动正常吗

网友W:
不能单步调试试试呢

网友C:
电源是没问题的

网友X:
下载一个TI的例程试试看

网友Y:
通过仿真器在线仿真的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H:
仿真器发出的RESET信号使得晶振起振,DSP工作正常吗?

网友I:
有可能是BootLoader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