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压增益怎么计算,谢谢

楼主(2020-07-26):
某个处于线性放大器的电路,当输入电压为15mV,输出电压为6V,输入电压为30mV,输出电压为7.5V(以上均为直流电压),它的电压增益为?

k=(7.5-6)/(0.03-0.015)=100

我的理解 应该是6V/15mV,这个就是电压增益,怎么不是这样呢?请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估计是有偏置吧
以二极管为例,负端输入0V,正端0.7V;负端输入1V,正端输出1.7V。

网友B:
题目中提示了“直流”,而两个输出与输入的比例不同,又没说输出存在饱和,那说明输入存在偏置,输入信号被放大后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压上。

网友:
如果说楼主的两次输出电压均在线性放大范围,那么输出入信号端应该有外加外置电压,该偏置电压应该为0.075V,放大倍数不66.666倍。
如果说后一次输出如果处于饱和状态了,那前面的计算就是扯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目中提示了“直流”,而两个输出与输入的比例不同,又没说输出存在饱和,那说明输入存在偏置,输入信号被 ...

能否帮忙解释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帮忙解释详细点吗?谢谢

前面说的还不详细么?想想加法器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