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 写入后不运行

楼主(2020-07-26):
程序 HEX文件 编程写入后不运行

网友A:
看看配置位是否正确

网友B:
你的配置字一定是错的。

网友C:
以前我也遇到过,配置位没有弄,就不运行。

网友D:
确认程序已经完整,无误的写入到指定位置

网友E:
PIC的HEX通常都包含配置字的..

网友F:
也要看你的hex的来源, 是否没包含配置字..如果没有, 得手动配置一下了..

网友G:
你不会只有hex文件吧?难道是。。。。。。?

网友H:
你这不会是抄的人家的东西吧。。。

网友I:
当年很多人不把配置字写在代码里,作为生产流程在烧录器界面配置

网友J:
配置字没设置好。

网友K:
细思极恐??

网友L:
要分析Hex文件,才能确定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把常用的配置字设置弄进去多试试就行了

网友G:
载入HEX,然后试着设置配置振荡器模式,烧写,看结果

楼主:
检查一下配置字和复位引脚

网友M:
这是配置位没有设置对。

网友M:
新手都会遇到这种配置位没有设置好,不运行的尴尬

网友N:
找个能用的例子,把配置字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