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3 TIM4 PWM4通道 部分通道没有输出

楼主:
TIM3 TIM4 PWM4通道 部分通道没有输出
想用STM32F103C8T6 TIM3与TIM4输出5个通道的PWM波,目前调试中发现
TIM3:
CH1 PA6 -> 无输出,高电平
CH2 PA7 -> 无输出,高电平
CH3 PB0 -> 有输出
CH4 PB1 -> 有输出

TIM4
CH1 PB6 -> 无输出,高电平

楼主(2020-07-26):
仿真对比了PWM相关的寄存器,所有数据都正常,但是通道1与2就是没有输出。
void PWM_Config(void)
{
    U32 PCLK1_fosc = 24000000L;                     //PCLK实际频率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配置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定时器初始化结构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输出初始化结构

    TIM_DeInit(TIM3);
    TIM_DeInit(TIM4);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①使能定时器 3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①使能 GPIO 和 AFIO 复用功能时钟

    // Config PWM 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3 TIM4通道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000; //设置在自动重装载周期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设置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③初始化 TIMx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③初始化 TIMx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 PWM 模式 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低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OC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OC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TIM_OC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TIM_OC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OC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 TIM3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 TIM4
}

楼主:
这个是仿真的寄存器参数

这个是仿真的寄存器参数

这个是仿真的寄存器参数

楼主:
主函数调用下列函数
    TIM_SetCompare1(TIM3,75);
    TIM_SetCompare2(TIM3,75);
    TIM_SetCompare3(TIM3,75);
    TIM_SetCompare4(TIM3,75);
    TIM_SetCompare1(TIM4,75);

网友A:
检查GPIO/TIMER的时钟

确认GPIO复用配置问题

强烈建议使用CubeMx来生产工程,真的方便、简洁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GPIO/TIMER的时钟

确认GPIO复用配置问题

感谢 香香版主,确实如你所说,着重检查了初始化时钟部分,发现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LL, ENABLE); 将这个函数取消,改为需要那个配置那个后就OK了!

楼主(点评):
还是提示一下,其它朋友,需要的时钟才开,不需要则关闭,否则没有用到的时钟由于确实配置可能会存在影响其它片上系统的可能!!! 切记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兄弟说的非常给力,

网友A:
这样分享很好!
以后尽量用CubeMx来配置。

网友C: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配置上了,使用hal库,使用CubeMx来生产工程。

网友D:
这种问题,可以使用CUBEMX配置一个对比下初始化部分有何区别,一下子就能找到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分享很好!
以后尽量用CubeMx来配置。

好的,再次感谢香香

网友E:
习惯了8位机,以为ST也不过这样,结果花了很多时间处理一些小细节,如楼主这样的问题。如果仅仅只是IO复用那还好,如TIME,8位机简单明了,如大多单片机的T2,TMR2ON=1;即打开了定时器,STM32即然有TIME时钟开关,又有TIME开关,就不能做打开时钟开关就打开定时器或是打开定时器就自动打开时钟开关吗?在中断方面我是投降了,好在可以用别人写好的,在8位机一个GIE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