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建立工程编译时总是报错

楼主(2020-07-26):
经过注册机注册后,建立工程 编译时,总是报错

网友A:
抱什么错呀

楼主: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20]

网友B:
有截图吗

网友C:
keygen  的Hardware ID 的0x 后面的英文改成大写试试

楼主:
安装的时候,没有提示输入 Hardware ID

网友D:
不勾选那个试试

楼主:
发现不勾选那个好像没有这个错误了。
但是编译的时候出现了新的错误。

网友E:
没有选择器件芯片吧

网友F:
**的时候如果0x后面是小写的话需要改成大写的.........**教程上应该是这样讲的吧........这样你得到的license才会正确呢

网友G:
这个好像是在开始就需要注册的。

网友H:
怎么解决的,是15楼说的那样吗

网友I:
使用的是IAR吗?

网友J:
楼主具体说明是什么错误

网友K:
CCS软件吗

网友L:
你的代码有问题的。

网友M:
也不好判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N:
IAR EWARM 问题?

网友O:
右键点击   使用  管理员身份 即可

网友P:
权限是无法给予IAR以有效的**

网友Q:
出现这个错误是因为安装系统的问题

网友R:
**文件得到的host ID是错误的

网友S:
没有**成功

网友T:
报错的是什么?

网友K:
这个太笼统了吧。

网友U:
建立工程 编译时,有错误,可能是你的代码问题。

网友M:
可能是没**成功。

网友V:
粘贴一下代码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W:
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这样就会得到正确的主机号和序列号

网友X:
如果使用windowXP系统则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J:
需要管理员的权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