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跑表按钮是灰色的

楼主(2020-07-26):
在MPLAB X IDE调试程序时,为什么跑表按钮是灰色的,那位大神知道,求告知,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X IDE的手册来帮你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50002027c_cn.pdf

网友B:
stopwatch只在simulation模式有用的

网友B:
跑表灰色说明在当前模式下跑表不可用。在硬仿真模式下,某些器件虽然跑表即使没有显示为灰色,但跑表值始终为零,也就是仍然不可用

网友C:
灰色那是不可以用了

网友D:
你设置断点,停在断点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用

网友E:
灰色是表示当前状态不可用。

网友F:
可以用IO口跳变,然后示波器抓取波形

网友G:
6楼回复你方法了啊.你不试试下么?

就是调试工具,不要选硬件的PICKit, ICD之类的,
而是选simulator, 俗称软仿, 此模式也可以进debug模式, 并不需要任何外部硬件, 此模式下stopwatch可以很方便的测 执行代码片段所需要的指令周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