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采集电路分析

楼主(2020-07-26):
如图,那位大神支招,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我只知道它是模拟量采集,具体采集什么样的电压,不得而知

网友A:
PT100?又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我也看不懂了

网友:
。。。差分加正负反馈??这是啥意思?

网友B:
这不就是模电课本里最基本的运放差分放大,或者叫减法器电路吗?

网友C:
虽然很想帮忙,但是模电不是我的强项,帮楼主顶一顶吧,希望大神及时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模电课本里最基本的运放差分放大,或者叫减法器电路吗?

好像不是吧,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很想帮忙,但是模电不是我的强项,帮楼主顶一顶吧,希望大神及时出现。 ...

坐等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吧,不太一样

确实不是,我看错了。

网友D:
如果用单片机采样计算,那么R35是多余的。
如果直接用线性表头来显示温度,那么R35可以实现一定范围内一定精度的线性化。

网友E:
正反馈?抄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单片机采样计算,那么R35是多余的。
如果直接用线性表头来显示温度,那么R35可以实现一定范围内一定 ...

大神呀,这个原也有接线性表头的打算

楼主:
根据知乎上一个大神提示,这个是惠斯通电桥,他根据R38为100欧,猜测这是接pt100铂电阻的,确实如此,我用mutilsim仿真了一下,证实了这个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