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怎么也进不去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2020-07-26):
利用TL16C550进行串口通信,但是我设置了接收中断后,怎么也进不去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A:
看看你寄存器设置情况

楼主:
FCR = 0x0;
FCR = 0x7;
MCR = 0x0;
IER = 0x1;//使能接收中断
LCR = 0x83; // DLAB=1
DLL = 2;   //2->115200bps
DLM = 0;  // Baud rate divisor is 2
LCR = 0x03; // DLAB=0, 8 bits

楼主:
这样设置后,是不是通过SIN引脚向TL16C550发数据,其就会进入接收中断呢?

网友B:
不要用TL16C550  他是5V的还要接口转换

网友B:
用SC16C550 3.3V的 功能一样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