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分频比的选择有什么原则吗

楼主(2020-07-26):
PIC24单片机,定时器分频比的选择有什么原则吗,定时周期初值有没有要求,必须为整数吗,比如PR1=312.5,是不是可以的,谢谢。

网友A:
单片机都是整形的...你这个小数,臣妾做不到啊.......

网友B:
或者调整分频比, 然后初始值就可以取整了.

楼主:
已经调整了分频比。请问定时器的分频比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C:
一般是根据你需要的定时精度来选择分频比的.

网友D:
直接用MCC,一键搞定,

网友E:
其实,用MCC的话, 可以实时的设置timer分频比, 它自动帮你计算
.原则的话, 当然是尽量保证最大的精度.

例如,你像设置timer是100ms的话, 整个计时范围0-128ms, 肯定比0-512ms要好,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