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OTP单片机带语音MCU

楼主(2020-07-26):
各位前辈,求一款MCU+语音的 OTP单片机。 前面的1到4脚引脚定义如上图,右边的不限定,有认识或者在使用的老铁们求推荐。谢谢

网友A:
这种不是使用语音类型的芯片再进行对应引脚封装就可以了吗,芯唐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