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达到延时1ms的效果

楼主(2020-07-26):
网上的一段延时函数,好像有点问题,函数功能完成毫秒延时,如下: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a, b;
    for (a = 1; a < i; a++) {
      for (b = 1; b; b++) {
          ;
          }
      }
}
如果i的值是1,第一个循环a<i,为假,跳出循环,函数返回,没有达到延时1ms的效果

网友A:
应该改成for(a=0;a<i;a++)
晶振1MHZ

网友B:
方法1
改成 a=0
方法2
a <= i

网友C:
for循环,第一不做判断吧?

网友B:
只有do while 循环才不作首个判断直接杀入循环体的。

网友D:
你的第二个for是个无限循环吧   同时一个个 a = 0

网友E:
貌视又不用改吧,可以循环一次!

网友B:
51的P2.7口接8050驱动蜂鸣器,P2.7接5.1K电阻到电源上拉,P2.7接1K电阻到8050的基极,现在发现P2.7拉低后蜂鸣器还响

网友F:
P2.7口上有0.7V电压

网友B:
楼主什么问题?

网友C:
以前用同样电路没有问题,换新批号的89C52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D:
去掉那个1K电阻,或者把1K电阻换成4.7K,试试

网友E:
先检查硬件,再用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将5.1K和1K电阻分别拿掉再量P2.7电压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A:
问题已经搞定,原来整理的时候把二片坏的放在一起了,用的时候把坏的当好的用了,谢谢关注

楼主:
不好意思,结贴了

网友G:
建议用标准的c语言写,每个参数清晰明了,这样的代码可读性很差,会让人云里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