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功能基本可以实现,但感觉不理想

楼主(2020-07-26):
在用STM32做一个简单的步进电机控制器,脉冲50-100K,要求能任意调速,且能给定脉冲数给控制器让电机走完指定步数。用定时器测试了一下,功能基本可以实现,但感觉不理想

网友A:
加减速不太好做

楼主:
主要是频繁进中断频率不能太高及速度调整不便问题,所以想用PWM来实现,用PWM调速和加减速处理倒不是问题,但不知怎么实现精确到一个输出脉冲的控制。

网友B:
PWM的输出接到IO口的外部中断输入,通过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检测

网友C:
通过这样的方式计数,计到合适的数目在中断里关停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频繁进中断频率不能太高及速度调整不便问题,所以想用PWM来实现,用PWM调速和加减速处理倒不是问题, ...

如果使用高级定时器,可以借助RCR寄存器与单脉冲方式来试试。

网友E:
可以使用另一个定时器计时,计时结束中断时停止PWM输出。

网友F:
比如需要输出120个50kHz的脉冲,计算得知每个脉冲是20us,120个脉冲需要2.4ms,这样计时2.4ms后停止PWM输出即可。只要中断响应的时间不超过20us就没有问题。

楼主:
sharp4016的方法也曾想到过,但要浪费一些IO端口。。。

网友G:
如果PWM有一个类似输出比较寄存器就好了。

楼主:
如果PWM每一个脉冲都进中断,还要在中断里做一些简单的比较等处理,如果做成几个电机单独调节控制,则要用到几个PWM输出,程序还要做其它一大堆工作,这样会不会忙不过来呢?

网友H:
pwm精确控制输出脉冲数的问题解决了吗?可以把您的例程发给我参考一下嘛?

网友I:
这个比较简单的就是在定时器里改变计数值,中断里声明一个变量,然后自加加,到达设定值的时候就关闭定时器

网友A:
计到合适的数目在中断里关停即可

网友J:
哪里不理想了

网友K:
看楼主怎么做算法啦

网友L:
很精确的话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