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样设计合理吗?(热水器绝缘安全问题)

楼主(2020-07-26):
今天修个热水器,右上方进来的电源,火线红色线经过大继电器到左边方盒子上端红色线,里面不知道,从下面出来(淡蓝色线)到可控硅中间那条腿,再从可控硅左边那条腿出来(白色带编织线,然后到黑色管管里,到电路板最上面左边的那个),再到零线(绿色)。

问题是可控硅直接固定在入水管上,JST41Z  800BW散热板是绝缘的,但是这家伙一旦可控硅损坏不怕散热板带电?而且还是洗澡的东西!虽然要求区分零火线,但是万一错了呢?虽然错了有保护不工作,但是看着悬。遇过电工在外面倒腾线,问之说是核对电表和电表定位,发现零火线不对,重新接接,像这样外面把零火线交换了根本就不知道。如果是可控硅在零火线正确的时候烧了,再零火线颠倒了,入水管就直接接火线了。

网友A:
把电路图绘出来就好搞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图绘出来就好搞明白了。

主回路电路图挺简单,问题是直接把可控硅固定在入水管上,感觉好悬,能保证安全吗?怕!

网友B:
设计缺陷
不是安全的设计,在故障条件下可能安全风险
哪家的?

网友C:
这个还算正常的, 看图上至少还有漏电保护, 漏电保护是关键, 正常家庭房间都应该安装漏电保护
另外热水器的地线是必须的, 安全主要依靠这两个方面
零线, 地线如果接错, 应该是不可以工作的, 会产生漏电保护, 如果能工作说明有问题

网友D:
这种热水器,反正我是不敢用,

网友E:
这有啥问题?有继电器,有可控硅,有过热保护开关。
问题的关键是可控硅的散热片绝缘强度是多少,其它保护措施是否齐全。
电热水器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家里的接线接地符合规范。
电热水器的安全:
1、防止漏电触电
2、防止过热干烧
3、防止过压爆炸
4、防止结冰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有啥问题?有继电器,有可控硅,有过热保护开关。
问题的关键是可控硅的散热片绝缘强度是多少,其它保护 ...

问题是可控硅烧坏后还能保证绝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缺陷
不是安全的设计,在故障条件下可能安全风险
哪家的?

网友E:
可控硅的绝缘是符合安全要求的,至于过热后是否还绝缘,那就不知道了,需要实际测试了。
不过,安全是多道措施保障的:
1、可控硅有金属和水散热,不太会过热。
2、即使短路了,漏电保护会起作用。
3、家里供电系统也应该会接地保护。

网友F:
厉害了,设计人员遇到你这样的估计都要抖一抖了,哈哈,被你拆个底朝天。

网友G:
1、在出水管上应该有物理防电墙,即便是漏电也能安全。
2、配电应该有漏电保护
3、有PE线接地
4、新的建筑卫生间应该有等电位。出现事故,设计缺陷的可能性很小,一般产品都有做相关的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控硅的绝缘是符合安全要求的,至于过热后是否还绝缘,那就不知道了,需要实际测试了。
不过,安全是多 ...

反正不放心。设想,某人正在洗澡,室外风雨交加,零线被刮断,零线不再是零线,零火线之间电压过高开关电源被烧坏,然后一个雷击可控硅击穿,瞬间的事,然后零线通过可控硅到了进水管。此时热水器自身的漏电保护不管用,只能指望家中的,30mA的动作电流,漏电小的话根本不会跳。而地线,我是农村,一般没有地线,不过按说用这种东西应该安装地线。虽然是想象,但是一旦遇上就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在出水管上应该有物理防电墙,即便是漏电也能安全。
2、配电应该有漏电保护
3、有PE线接地

出水管上有防电墙,不知道什么原理。农村,没有接地、等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担心是对的,本ID职业生涯是做家电控制器的,用电热水器都是拔掉插头或者按下插头漏报开关的“测试按 ...

防电墙这种原理只能说有生于无。我们这里水质咸,多年前太原的亲戚在我家曾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候我们这里的豆腐干有名,火车上卖的都是徐沟豆制品厂的豆腐干,亲戚说:“徐沟的豆腐干好吃,因为水是咸的,做豆腐干不用放咸盐”有点搞笑,但是像这种水质绕那么几圈管用吗?
      继电器端子是螺丝固定的,单个常开触点,零线直接到可控硅。反正提心吊胆。用电磁炉的那种加热方式放心。

网友B:
设计师有点儿草菅人命了
可怕
面对的是广大消费者
安全总是第一位的就为了省一个散热器的成本?

网友A:
我家里的电热水器在洗澡时都是拔掉插头再洗的。

网友I:
用一个隔离变压器最安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个能够提供40A电流的隔离变压器好像不便宜,就楼主贴的这种热水器天知道买多少钱?隔离变压器你是没办 ...

这热水器功率真大

网友B:
要做到一个或者两个独立故障条件下人身安全

网友J:
漏电保护搞靠谱一点

网友J:
这种廉价的即热型热水器,发热管的可信度也不高的。

楼主:
据说今年不让烧煤了,没办法安装了暖气片。测量了两组暖气片之间的电阻,MF30指针表1K档为130K和180K,10K档为150K和160K,正反向不一样。UT39E 2M档为1.14M和负0.66M,两暖气片之间电压为0.199V。不知道220V交流下电阻是多少,如果还是这个电阻率的话,照这个距离,换成单根4分管,完全是安全的。可信吗?我现在也遇到安全问题,壁挂炉距洗澡位置要远,13米。但是水泵距水缸之间只有约2米多。

网友(2020-08-28):
有没有发现零火线同时穿过一个磁环?那个估计是漏电保护检测的。。但是这种设计感觉有点危险。万一保护失灵就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据说今年不让烧煤了,没办法安装了暖气片。测量了两组暖气片之间的电阻,MF30指针表1K档为130K和180K,10K ...

弄错了,暖气片之间不是6分管,是8分(1吋)管,外径实测25.5mm,内径不知道。热水管是6分管,实测外径20mm,内径14mm。暖气片间电阻计算下来是每米46KΩ。好像6分的插不到1吋的里面去,按内径19mm算,以此比例,6分管电阻为每米85KΩ。220÷85=2.6mm,虽然会麻,但是据说这个电流是安全的,那就没事?15楼防电墙绕那么几圈也够用了?(尺寸不知道,螺丝可能是M4,螺纹大概直径7mm,为6分管的一半,阻值x4,长度大概25cm,这样下来和6分管相当)

楼主(2020-11-12):
又遇到一例,电热两用火锅,可控硅直接拧在铁皮上,铁皮与整个火锅相通。

显示屏后面的小芯片烧了个洞,没得配,就把普通调温板换上个,标称4000W,可控硅BTA41,比原机BTA24大。我不敢直接装,垫了绝缘片。先装到底下,温度高,又加了个铝板,还是高。又改到背后,把原散热器背上,感觉还是很热,温度还是高。但是人家原来的封装比这个小都没事?那就应该没事,这样应该可以了。如果直接装没问题的话就直接装上,散热好。

网友J:
ST 的BTAXXX的可控硅散热片是和半导体绝缘的,那样安装勉强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 的BTAXXX的可控硅散热片是和半导体绝缘的,那样安装勉强可以的。

能保证不咬人吗?关键是可控硅坏了的时候。

网友J:
引用 楼主:
能保证不咬人吗?关键是可控硅坏了的时候。

这个构造肯定是拿了很多证的,应该不需要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构造肯定是拿了很多证的,应该不需要担心。

考试的时候可控硅是正常的,绝缘够用肯定没事,但是可控硅烧坏的时候还能保证吗?

网友B:
那个劣质手机充电器电死了一个花季少女.....
中国的设计师都在草菅人命......
外观丑一点没关系,性能差一点没关系.....
安全总是第一位的....

不要把锅 甩到 设计者头上,是老板

网友J:
你的电线比可控硅危险多了。。PVC护套线一百多度就软了绝缘就很不可靠了。

网友K:
这种廉价货,根本就没有能力、老板也不会有愿望过 什么认证、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必须过什么认证。   应该有多远躲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电线比可控硅危险多了。。PVC护套线一百多度就软了绝缘就很不可靠了。 ...

按你的来,改成耐高温线,直接装上,往下移一移,下面凉快点,果然温度降低了。之前的线是19芯电缆里面的线,这里的温度不是太高,上面是水正常100°C,没水了就不知道了,下面可控硅100°C已经很高了。

网友L:
象这些,如果检修过的电器出了安全事故,是产品的问题,还是修理的责任?

楼主:
这个UL标准是什么?怎样找到这个标准?xp系统有的网站打不开,说不是私密连接。英语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