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沁恒CH579开发板】开始跑例程-BLE

楼主(2020-07-26):
【沁恒CH579开发板】开始跑例程-BLE
本贴有两个事,一是搭建环境跑例子。二是跑下蓝牙的例子。
1,准备电路板连接SWD调试接口
     准备电路板连接串口1
     准备电路板连接USB
     如果使用WCHISPTool_Setup下载程序或者开启SWD功能 使用一根杜邦线连接GND和PB22。如果你准备使用SWD,那要拔掉。
2,安装准备好KEIL5程序。
3,下载一个包:Keil.WCH57x_DFP.1.2.0.pack 记得一定是1.2 不是1.0 不是1.1 (那样的话无法使用KEIL时选择正确的芯片 踩到的埪kong!)。
4,下载WCHISPTool_Setup _2.8.exe 记得不是2.7 2.7无法开启SWD调试功能 (踩到的埪!)
5,你的芯片型号是 BOOT 版本不小于 V2.5,否则也无法SWD调试功能 猜测的啊。因为本人芯片是2.6的
6,安装好Keil.WCH57x_DFP.1.2.0.pack
7,安装好WCHISPTool_Setup _2.8.exe

8,使用串口1,查看提示:这个后面运行时可以看到这个提示。9,使用WCHISPTool_Setup下载程序,开启SWD功能。 如果没使用过ISP功能,估计SWD功能就没关闭。
这里记得连接PB22和GND!!! 这里要WCHISPTool_Setup版本2.8或以上 芯片 BOOT 版本2.5或以上版本
10,使用KEIL5调试程序

这里要看下,设置芯片为CH579 48腿的。芯片本人用ST-LINK 其他配置如下图:

11,使用手机蓝牙调试软件捕获蓝牙设备,并连接

找到Simple Peripheral 设备
连接后看数据
12,串口设置115200 N 8 1可以看到提示:
13,先试到这里。

网友A:
谢谢分享【沁恒CH579开发板】

网友B:
CH579是集成BLE和无线通讯的ARM内核32位微控制器。

网友C:
CH579/CH578和CH577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D:
可以跟手机连接吗?

网友:
很给力的分析。

网友E:
不是有蓝牙调试工具吗

网友F:
蓝牙4.0和BLE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G:
ble蓝牙beacom了解吗

网友H:
ble 怎样接发数据

网友I:
如何 抓取低功耗蓝牙ble的数据

网友E:
使用蓝牙调试工具应该简单了。

网友D:
最大的传输速度是多少

网友F:
蓝牙4.0所有信道数分别是多少?

网友:
这个软件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G:
ble蓝牙beacom定位基*可以实现吗?

网友C:
CH579资源最多?

网友H:
怎么获取扫描到的所有数据

网友B:
上集成低功耗蓝牙BLE通讯模块

网友I:
蓝牙ble可以重命名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蓝牙ble可以重命名吗

可以修改的,在例程中修改peripheral.c scanRspDat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