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N0068—PSRAM/SRAM与XMC硬件连接的推荐方法

楼主(2020-07-26):
PSRAM/SRAM与XMC硬件连接的推荐方法
前言
这篇应用笔记描述了在AT32系列100引脚封装芯片上以XMC连接PSRAM的硬件推荐方法,达到器件容易取得及价格合理的目标。本篇也同时推荐与并口SRAM连接方式。
支持型号
AT32F403Vx
AT32F403AVx
AT32F407Vx
AT32F435Vx
AT32F437Vx

目录
概述 .................................. 5
硬件设计 ........................... 6
连接方法 ........................... 6
参考线路 ........................... 8
版本历史 ........................... 9

概述
AT32系列的部分MCU产品集成XMC(外部存储器控制器)接口,支持外接PSRAM存储器扩展存储空间。其中144引脚封装MCU芯片支持连接地址数据非复用型PSRAM;而100引脚封装芯片因地址
线缩减,仅支持连接地址数据复用型PSRAM。但目前市场上非复用型PSRAM较具价格优势,而AT32系列MCU又以100封装为大宗,形成器件选用和匹配上的予盾。

若选择使用100引脚封装MCU芯片,就必须搭配复用型PSRAM。但PSRAM加上电平转换芯片所产生的高价格,是使用者无法接受的。似乎100引脚封装留有复用型PSRAM接口功能真实上是无法使用了。除了将MCU换为144引脚封装外,还有可行方法吗?这篇应用笔记另提供一种硬件连接方式,使用AT32系列100引脚封装芯片及一般非复用型3.3 V PSRAM,只要中介两颗普通D型触发器74HC574即可,达到器件容易取得又使价格合理控制的可能。
100引脚封装芯片的XMC接口对于地址数据非复用的PSRAM,需要在地址数据复用线AD[15:0]上增加地址锁存机制,以NADV信号分离出独立的地址线A[15:0]。
本篇应用笔记将以VTI164NA16LM (4M x 16 bits PSRAM)和74HC574 (D型触发器)为参考,说明如何使用地址数据复用XMC接口,连接地址数据非复用的PSRAM。

注意: XMC需配置为地址数据复用模式,引脚XMC_D[15:0]作为XMC_AD[15:0]使用。另外市售并口SRAM没有地址数据复用型的芯片,所以若要与雅特力的MCU直接对接,只能选择144引脚封装的;100引脚封装不支持与SRAM直接对接。但因所谓的PSRAM(Pseudo SRAM),在技术本质上即是用DRAM来乔装SRAM,所以才叫Pseudo(伪)SRAM。因此市售PSRAM都把存取信号控制时序设计的和SRAM的一模一样,所以雅特力MCU与SRAM连接的方式就和前文连接非复用型PSRAM一模一样。XMC在100引脚封装MCU上,透过以上连接方式和软件设置方式也可以支持外
接SRAM,仅细部时间差异需针对每颗芯片不同而设定各自寄存器值。
本文以下描述将不再特别区分非复用型PSRAM和SRAM,两者使用硬件连接方式完全相同。

硬件设计
连接方法
PSRAM以异步模式操作为主流。表2展示了异步总线非复用型PSRAM和XMC接口的对应关系:对于地址数据非复用的PSRAM,需要将XMC_AD[15:8]和XMC_AD[7:0]分别连接两颗74HC574各自的
D[7:0],并将XMC_NADV同时连接两颗74HC574的CLK引脚,分离出独立的地址线A[15:0] (由两颗74HC574各自的Q[7:0]输出),再接到PSRAM对应的地址线A[15:0]引脚。XMC_AD[15:0]同时直接连
接PSRAM对应的数据线DQ[15:0]引脚,同时XMC_A16以上的地址线和其它控制线也直接与PSRAM对应引脚对接即可。

XMC在设置为地址数据复用模式时,会先送出全部地址线,其中A[15:0]通过XMC_AD[15:0]复用接口送出。地址线输出建立一段时间后,地址有效信号XMC_NADV会拉高,再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

因为有地址有效信号NADV存在,将NADV作为D型触发器74HC574的CLK,可以在NADV的上升沿锁存出独立的地址A[15:0],送给非复用型PSRAM。74HC574也可以用功能相同的74HC374代替,两个器件差别仅在于引脚顺序。74HC574的输入和输出引脚分别摆列在芯片同一测,而74HC374的输入输出引脚是交错的,因此推荐74HC574较易于电路板布局。另外两颗74HC574也可以用一颗16位D型触发器代替,例如:SN74LVTH16374。

参考线路
以上推荐硬件连接方式的参考线路图如图3,黄色接口与MCU对接。部分信号在MCU上有多个I/O可供选择,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应用灵活选择。XMC可用I/O详见AT32系列各产品数据手册中引脚定
义章节,XMC使用设置方式请参考技术手册。

版本历史
2020.06.10 1.0.0 最初版本
2020.07.08 1.0.1 新增外接并口SRAM的相关描述

网友A:
想起了51movx的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