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参加活动的NUC029开发板收到了

楼主(2020-07-26):
板子还不错,小巧玲珑,默认自带的程序是上电后一个红色的LED闪烁8下就熄灭。

楼主:
上面的烧录器是Nu-LINK-ME 3.0版本

楼主:
串口功能启用:把烧录器上的开关上的贴膜去掉,将开关从1234拨到ONBE。重新连接即可识别串口。

楼主:
开启串口,原来自带的例子是这样的
Start to test Tiny Board.

[ LXT  test ]    LXT  test.....  pass
A
[ HXT  test ]    HXT  test.....  pass

[ GPIO  test ]   GPIO test.....  pass

[ UART test ]

    Press input any data from terminal tool.

    Your input data is : 21ic.com

[ UART test ]    UART test.....  pass

[ USB  test ]    USB  test.....

  11. TinyBoard Test Finished.

楼主:
NuMicro® NUC029SGE为 32 位 单片机,内建Arm® Cortex®-M0 内核,速度高达72 MHz 。主要产品特色包含内置48 MHz 高精度高速RC振荡器并支持 USB 传输不须外挂晶体 ( Crystal-less ) ;可调式VDDIO管脚,其接受宽电压范围为1.8V ~ 5.5V ,便于连接与VDD电压不同之外部元件,达成更弹性的设计; PWM 运行速度最高可达到144 MHz ,提供高精准度控制;内建硬件除法器,提升软件执行速度;此外,NUC029SGE内建SPROM ( Security Protection ROM ) ,提供一个独立且安全加密执行区域,以保护开发者的知识产权。NUC029SGE 可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马达控制、电表等相关应用。

NuMicro® NUC029SGE支持 2.5V ~ 5.5V 宽电压范围与 - 40 ℃ ~ +105 ℃ 工作温度,具256 KB Flash**体、内建20 KB SRAM 。NUC029SGE具备高抗干扰能力 ( ESD HBM 7 kV / EFT 4.4 kV ) ,并内嵌丰富通讯周边,如USB、计时器、看门狗、RTC、PDMA、 EBI 、 UART 、 SPI 、I²S、 I²C 、USCI、GPIO、高达12组通道的 PWM 、高达15组通道的12位 ADC 、类比比较器、温度检测、低电压重设和欠压检测、96位 UID ( Unique Identification ) 与128位UCID ( Unique Customer Identification ) 。

楼主:
主要特色:

•        运作特性
        -        工作电压: 2.5 V ~ 5.5 V
        -        温度范围: - 40°C ~ +105°C

•        内核
        -         Arm® Cortex®-M0微控制器
        -         最高运行频率 72 MHz

•        内存
        -        256 KB 应用程序Flash
        -        内嵌 20 KB SRAM
        -         4 KB LDROM
        -        2 KB SPROM ( Security Protection ROM )
        -         支持 ISP / ICP / IAP

•        脉宽调变 ( PWM )
        -        最高运行速度可达144 MHz
        -        最多12通道 PWM 输出或6組互补式 PWM 输出
        -        PWM 时间与周期可触发A/D转换

•        模拟转数字转换器 ( ADC )
        -        提供15个频道
        -        12位分辨率
        -        每秒采样率可达 800 kSPS
        -        提供误差 ± 1 ℃ 温度传感器

•        通讯接口 ( Connectivity )
        -        3 组 USCI可设为 UART 、 SPI 、 I²C
        -        2组 SPI [I²S],择一设置
        -        2组 I²C
        -        3组 UART
        -        提供1组USB 2.0 full speed装置 ( 无晶振设计 )
        -        提供一组16/8位外扩接口 ( EBI )

•        时钟控制
        -        外部高速晶振4 to 20 MHz ( HXT )
        -        外部低速晶振32.768 KHz ( LXT )
        -         内部48 MHz 高速振荡器 ( HIRC48 )
        -        内部 22.1184 MHz 振荡器 ( HIRC,1 % 精准度,25 ℃ ,5V )
        -         内部10 KHz 低速晶振

•         RTC具备独立电源VBAT脚位

•        封装
                 LQFP64 ( 7x7mm )

楼主:
不过没在这个芯片主页资源找到开发用的BSP,一会儿再看看,网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