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以检测按键有动作。。

楼主(2020-07-26):
bit KeyPressFlag;//定义按键标志位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Init_INT0(void)
{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边沿触发
}
/*------------------------------------------------
                   外部中断0程序
------------------------------------------------*/
void ISR_INT0(void) interrupt 0
{
KeyPressFlag=1;   //表明按键有动作,可以进行按键扫描
}。。。。。。。。。。。。。
上面部分程序已经省略。
初学单片机,请教大侠们给解啊;
自己想不明白了。
上面程序中
KeyPressFlag=1
为什么可以检测按键有动作。。

网友A:
这个不是外部中断程序么

楼主:
是啊,不是 得标志位为1   中断程序才会
执行么。

楼主:
再说执行时不就 keypressflag  直接不就赋值为一了么。那么怎么还能通过他来检测呢。。

网友B:
你的按键是不是接到了外部中断口上面,用外部中断检测按键。
或按键扫面需要等外部瞒住某一条件才能检测。

网友C:
具体要看你的外部电路接法和实际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D:
......你这个定义的只是一个标志位。跟你的外部中断的符号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E:
在说,你KeyPressFlag只是一个标志,你的程序另外的地方肯定还有判断KeyPressFlag的值,然后进行不同进程的程序。哎。。。

网友F:
不会把外部中断接到按键上了吧

网友G:
这样按键按一下,就中断一次,按键标志就置位了

网友H:
具体还得看你外部电路的接法。。。

网友I:
进外部中断就置位标志而已,但是这个办法不推荐,对单片机影响很大,建议用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