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使用PWM做BLINK演示

楼主(2020-07-26):
link, PWM, ck, se, TE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029xGE.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PLL_CLOCK       144000000

/*---------------------------------------------------------------------------------------------------------*/
/* Global variables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ing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Waiting for PL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Enable PWM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_MODULE);

    /*---------------------------------------------------------------------------------------------------------*/
    /* PWM clock frequency configuration                                                                       */
    /*---------------------------------------------------------------------------------------------------------*/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PLL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PLL, CLK_CLKDIV0_HCLK(2));

    /* PWM clock frequency can be set equal or double to HCLK by choosing case 1 or case 2 */
    /* case 1.PWM clock frequency is set equal to HCLK: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as PCLK */
    CLK_SetModuleClock(PWM0_MODULE, CLK_CLKSEL1_PWM0SEL_PCLK0, NULL);

    /* case 2.PWM clock frequency is set double to HCLK: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as PLL */
    //CLK_SetModuleClock(PWM0_MODULE, CLK_CLKSEL1_PWM0SEL_PLL, NULL);
    /*---------------------------------------------------------------------------------------------------------*/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Reset PWM0 module */
    SYS_ResetModule(PWM0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2MFP_Msk | SYS_GPA_MFPL_PA3MFP_Msk);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3MFP_UART0_RXD | SYS_GPA_MFPL_PA2MFP_UART0_TXD);

    /* Set PC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0 Channel 5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5MFP_Msk;
                SYS->GPC_MFPL |=SYS_GPC_MFPL_PC5MFP_PWM0_CH5;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PLL@ %dHz)\n", SystemCoreClock, PllClock);
    printf("PWM0 clock is from %s\n",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PWM0SEL_Msk) ? "CPU" : "PLL");
    printf("+------------------------------------------------------------------------+\n");
    printf("|                          LED Sample Code                        |\n");
    printf("|                                                                        |\n");

    /* Set Pwm mode as complementary mode */
//    PWM_ENABLE_COMPLEMENTARY_MODE(PWM0);

    /* PWM0 channel 5 frequency is 200Hz, duty 50%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5, 2, 50);

    /* Enable output of PWM0 channel 5 */
    PWM_EnableOutput(PWM0, BIT5);

    /* Start */
    PWM_Start(PWM0, BIT5);

    while(1);
}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2 $
* $Date: 16/10/25 4:29p $
* @brief    演示如何使用PWM0 CH5 生成2HZ方波驱动LED
* @note
* Copyright (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029xGE.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PLL_CLOCK       144000000

/*---------------------------------------------------------------------------------------------------------*/
/* Global variables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ing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Waiting for PL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Enable PWM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_MODULE);

    /*---------------------------------------------------------------------------------------------------------*/
    /* PWM clock frequency configuration                                                                       */
    /*---------------------------------------------------------------------------------------------------------*/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PLL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PLL, CLK_CLKDIV0_HCLK(2));

    /* PWM clock frequency can be set equal or double to HCLK by choosing case 1 or case 2 */
    /* case 1.PWM clock frequency is set equal to HCLK: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as PCLK */
    CLK_SetModuleClock(PWM0_MODULE, CLK_CLKSEL1_PWM0SEL_PCLK0, NULL);

    /* case 2.PWM clock frequency is set double to HCLK: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as PLL */
    //CLK_SetModuleClock(PWM0_MODULE, CLK_CLKSEL1_PWM0SEL_PLL, NULL);
    /*---------------------------------------------------------------------------------------------------------*/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Reset PWM0 module */
    SYS_ResetModule(PWM0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2MFP_Msk | SYS_GPA_MFPL_PA3MFP_Msk);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3MFP_UART0_RXD | SYS_GPA_MFPL_PA2MFP_UART0_TXD);

    /* Set PC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0 Channel 5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5MFP_Msk;
                SYS->GPC_MFPL |=SYS_GPC_MFPL_PC5MFP_PWM0_CH5;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 %dHz(PLL@ %dHz)\n", SystemCoreClock, PllClock);
    printf("PWM0 clock is from %s\n",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PWM0SEL_Msk) ? "CPU" : "PLL");
    printf("+------------------------------------------------------------------------+\n");
    printf("|                          LED Sample Code                        |\n");
    printf("|                                                                        |\n");

    /* PWM0 channel 5 frequency is 2Hz, duty 50%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5, 2, 50);

    /* Enable output of PWM0 channel 5 */
    PWM_EnableOutput(PWM0, BIT5);

    /* Start */
    PWM_Start(PWM0, BIT5);

    while(1);
}

楼主:
效果非常好。

楼主:
总结:设置基本的时钟,然后使能PWM0时钟模块,设置模块的时钟源与分频信息。复位模块。
接下来就是将PWM功能的引脚打开,通过多功能选择寄存器将IO口上对应的PWM打开。
然后设置输出通道,频率,占空比
然后使能输出,然后启动对应通道的PWM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