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W200烧录器评测】+在线调试和离线烧录测试

楼主:
    简单试了一下烧写器的在线调试功能和离线烧写功能,感觉还不错,操作也简单。

在线调试使用KEIL MDK5.29,IC是STM32F103VExx。打开keil工程,设置DEBUG使用CMSIS-DAP调试器。总体来说在线调试问题不大。单步运行,全速运行,读取寄存器,读取内存都正常。

下面重点测试一下离线烧写。打开配套软件,一一设置参数,主要是烧录器设置、IC的选项字节设置,要烧写的固件。
烧录器的设置项多一些,如下:

首先选择单片机型号,本次测试型号STM32F103xE。

再就是主要烧写功能设置:一个序列号,烧写次数,信号输出,UID加密设置。

设置序列号烧写使能。

设置烧写次数。

信号输出使能。

UID加密暂时选无。

下面是单片机选项字设置,先使用默认不加密。

下面选择打开要烧写的固件文件,并应用固件。

最好在“执行”菜单选择命令“保存并离线加载”。输入16位密码和文件保存路径,完成后下载器就可以进行离线烧录了。

离线烧录时要断开软件上的通信连接才行,按下烧写器上的按键就可以烧录了,烧写成功绿色OK灯亮,烧写不成功红色NG灯亮。当烧写次数使用完后就无法烧录了,一按按键红色NG灯就会亮,还有蜂鸣器提示。

可以用软件读取烧写器剩余次数。

下面是读取固件,查看序列号也正常烧写进去了。

总结:
1、建议烧录器设置选项卡里面的通信配置设置能移到全局设置更方便一点。这样不管在哪个选项卡都可以操作断开或者连接通信。
2、发现一个问题,当单片机的选项字节设置读保护开启的时候,选择命令“保存并离线加载”。然后离线烧写,烧写器提示烧写成功,但是好像固件没烧写到单片机内。单片机运行不正常。
当读保护关闭的时候,选择命令“保存并离线加载”。再离线烧写固件就能正常运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27):
2、发现一个问题,当单片机的选项字节设置读保护开启的时候,选择命令“保存并离线加载”。然后离线烧写,烧写器提示烧写成功,但是好像固件没烧写到单片机内。单片机运行不正常。
当读保护关闭的时候,选择命令“保存并离线加载”。再离线烧写固件就能正常运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找到原因了,原来需要断电重启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