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把PahoMQTT客户端协议栈移植到STM32

楼主(2020-07-26):
如何把PahoMQTT客户端协议栈移植到STM32,并适配连接阿里云IoT平台

网友A:
https://www.eclipse.org/paho/clients/c/embedded/

网友B:
不是有这个开发板的资料吗

网友C:
楼主需要什么芯片的

网友D:
你百度一下Paho C 使用示例

网友E:
阿里云吗?

网友F:
PahoMQTT客户端在哪里呢

网友G:
还是找个开发板吧

网友H:
wifi通信的吗

网友I:
没有做过。

网友J:
是移植网络通信吗

网友E:
不是One net吗?

网友G:
这个的资料也有很多可以可参考的。

网友D:
C语言的不难吧

网友H:
还是zigbee的产品呢

网友A: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QTTClient.h"

#define ADDRESS     "tcp://broker.emqx.io:1883"
#define CLIENTID    "emqx_test"
#define TOPIC       "testtopic/1"
#define PAYLOAD     "Hello World!"
#define QOS         1
#define TIMEOUT     10000L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MQTTClient client;
    MQTTClient_connectOptions conn_opts = MQTTClient_connectOptions_initializer;
    MQTTClient_message pubmsg = MQTTClient_message_initializer;
    MQTTClient_deliveryToken token;
    int rc;

    MQTTClient_create(&client, ADDRESS, CLIENTID,
        MQTTCLIENT_PERSISTENCE_NONE, NULL);

    // MQTT 连接参数
    conn_opts.keepAliveInterval = 20;
    conn_opts.cleansession = 1;

    if ((rc = MQTTClient_connect(client, &conn_opts)) != MQTTCLIENT_SUCCESS)
    {
        printf("Failed to connect, return code %d\n", rc);
        exit(-1);
    }

    // 发布消息
    pubmsg.payload = PAYLOAD;
    pubmsg.payloadlen = strlen(PAYLOAD);
    pubmsg.qos = QOS;
    pubmsg.retained = 0;
    MQTTClient_publishMessage(client, TOPIC, &pubmsg, &token);
    printf("Waiting for up to %d seconds for publication of %s\n"
            "on topic %s for client with ClientID: %s\n",
            (int)(TIMEOUT/1000), PAYLOAD, TOPIC, CLIENTID);
    rc = MQTTClient_waitForCompletion(client, token, TIMEOUT);
    printf("Message with delivery token %d delivered\n", token);

    // 断开连接
    MQTTClient_disconnect(client, 10000);
    MQTTClient_destroy(&client);
    return rc;
}

网友I:
MQTT客户端有很多吧

网友F:
这个还需要移植吗?

网友C:
是ESP32的吗

网友B:
网上的资料很多。

网友J:
什么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