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HK32F030/031/04A配置DMA传输完成中断后怎么不进入中断?

楼主(2020-07-27):
有客户表示原来用STM32F03x写的DMA中断程序在HK32F03X上运行怎么不能进入DMA中断? 其原因是HK32F03X与STM32F03X在DMA的CCR寄存器配置有点不同。ST的可以在EN=0或者1时都可以配置。HK32F03X的必须要求CCRx.EN=0才能生效配置使能.因此只要注意这点就可以了。下面给出实例代码说明:
用户不能进入DMA中断的配置是这样的:
DMA_Cmd( DMA1_Channel1, ENABLE );    //EN=1
DMA_ITConfig( DMA1_Channel1, DMA1_IT_TC1, ENABLE );
因为EN=1,所以后面使能DMA1_IT_TC1无效,因而不能产生DMA中断。把上面两句交换顺序就可以了。
DMA_ITConfig( DMA1_Channel1, DMA1_IT_TC1, ENABLE );
DMA_Cmd( DMA1_Channel1, ENABLE );    //EN=1
也就是先置位DMA1_IT_TC1中断,然后再使能EN=1动作,这样就能正常产生DMA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