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单片机睡眠唤醒后不能马上工作吗?

楼主(2020-07-27):
我用单片机SC92F8363B的芯片加赛元的触摸低功耗库文件来做的低功耗。现在的现象是当我关机后延时5秒进入睡眠模式,然后按一下触摸键唤醒,当唤醒后我再按触摸键执行功能就没有作用了必须要等5秒以后才会有作用?请问是这个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您好,我们之前版本的触控按键唤醒低功耗的库处理的不太好,最近有更新一个版本的库做了优化,不知道您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库,您可以留一下邮箱,我们把最新的版本的库发给你替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们之前版本的触控按键唤醒低功耗的库处理的不太好,最近有更新一个版本的库做了优化,不知道您用的 ...

我用的是4月份再官网上下载的触摸库文件。我的邮箱是2239969118@qq.com

@赛元MCU3 :好的,谢谢
最新的库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旧版本的库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能会出现您上面说的情况,您可以先把库替换为最新的测试一下,如果还是有问题,可以加一下我们的技术支持QQ:2131132845,把程序发给我们工程师看一下。
请问以前的库会出现我上述说的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4月份再官网上下载的触摸库文件。我的邮箱是

请问以前的库会出现我上述说的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