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IAP中的bootloader sector 怎么保护

楼主(2020-07-27):
最近在做 IAP,写了个bootloader在 sector0, 有没有什么办法把 sector0 加擦除保护,最好读保护也能加上;
求做过类似功能的大侠能提供思路。谢谢~

网友A:
写保护可以按照sector进行的,
另外,STM32F4芯片很多支持 PCROP,也可以基于SECTOR来操作,这样代码只能被执行,不能被读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保护可以按照sector进行的,
另外,STM32F4芯片很多支持 PCROP,也可以基于SECTOR来操作,这样代码只能被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