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电池供电后AD采样的电容板子电压变化异常

楼主(2020-07-27):
用H750芯片的AD采样,检测平面电容板的电压变化,CPU用DAC输出21KHZ的方波作为激励,激励也放大到9V左右。一块电容板接激励信号另一块同一平面的电容板接后级放大滤波电路,
物体放置到电容板引起电压变化,
最后由16位AD采样直流电压。
       一直以来都是采用电源供电,后来采用7.4V两节电池给电源板和主板供电,发现AD采样的数据变化异常的情况,初始值4000,变化后9000,用电池供电后,就变成23000的数值,而且给板子外接一个如示波器的地线或仿真器的地线,数值就会恢复正常到9000。后来发现一个现象,手握住(
不用握紧
)电池,数值会从23000变回9000左右,握住的部位不同,减少的数值也不同。
       已经改过两次PCB布线了,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望大家能提出一些见解和解决办法,求帮忙!!

网友A:
是不是电路板接地不好呢?从你描述来看 是接地不好的一个重要特征。

我觉得不是简单重画PCB的问题,请特别好好检查下所有电源脚 以及接地情况。

网友B:
哈,我一个用51八位机的12bitADC做和楼主类似的检测,也是一样的问题,我是当触摸按键用的,好在结果问题只需0和1,后来缩小检测有效范围,可用了。
但是楼主的这个问题,我最终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估计还是和参考基准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路板接地不好呢?从你描述来看 是接地不好的一个重要特征。

我觉得不是简单重画PCB的问题,请特 ...

问题解决了,电路板的外壳贴上铜箔纸,焊接一根线到电路板的地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电路板的外壳贴上铜箔纸,焊接一根线到电路板的地线上,就可以了 ...

嗯  谢谢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