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W200烧录器评测】----3、烧录器设置及在线烧录测评

楼主(2020-07-27):
PowerWriter 是创芯工坊官方推出的集成了烧录工具( Programmer)+  调试器( Debugger ) 的二合一产品。我们先来测评PW200烧录器的烧录功能。
PW200烧录器的烧录功能有3种:1、在线烧录;2离线烧录;3云烧录

我们先说线烧录的相关设置
下面是打开PowerWriter 软件的初始界面。

首先要对烧录器进行设置。烧录器的设置分为3部分:芯片设置、烧写功能设置和通讯配置。

首先来说芯片设置

这里先要根据单板上的芯片型号进行选择。建议能否自动读取单板上的芯片型号,有问题时再进行人工选择?

这里用的是ST的NUCLEO-STM32F072单板,所以芯片型号选择STM32F072xB。可以看到,目前PW200烧录器除了ST的STM32芯片外,也支持了兆易(GD)的GD32各系列芯片。之前看到有网友晒出的图片中支持STM8系列芯片,奇怪的是我这里没有。或许后续会支持吧。

确认后,PW200烧录器的蜂鸣器会“滴”一下,同时回到主界面,并且主界面右边对话框中会提示已经连到芯片。

接下来可以对芯片擦除方式、接口电平、编程速度、芯片选项字、是否使能蜂鸣器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记得点击右上角的“应用设置”按钮使设置项生效。

其次来说一下烧写功能设置。它包括序列号设置、烧写数量设置和芯片自动检测、信号输出控制、UID加密设置。
先说序列号设置。它可以设置起始序列号、序列号步进值和存放序列号的地址。

接下来是烧写数量设置和芯片自动检测,这个功能明显是为离线烧录准备的。它包括了芯片烧写次数、自动检测芯片(自动检测是否放入芯片,无需外部信号检测),已经芯片放入或取出的稳定时间。

后面是信号输出控制。设置烧录完成之后信号输出控制,包括编程完成后复位芯片以及烧录完关闭电源输出等设置。但是提示(烧录完成后启动芯片、芯片自动检测) 和 烧录完关闭电源输出只能二选一。从逻辑上讲,这部分设置是和前一个数量设置和芯片自动检测直接相关的,所以建议把它们放在一个标签下。

最后是UID加密设置。这一点在描述上有些矛盾。首先加密模式中“无”和“在线授权:结果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在线”和“云”的概念混淆。“在线”是指和PC链接还是和“云”端服务器连接不明确。

最后的通讯配置就不用说了,选择“自动连接”即可。

烧录器设置完成后,我们需要设置选项字节。选项字节可以通过选择设置,也可以通过读取文件进行设置。

最后就是烧录存储区的界面。

最简单的在线烧录就是直接在这个界面下进行。首先点击“添加固件”,把自己准备烧录的目标文件进行加载。

注意点击确定后一定要再点击右下角的“应用固件”按钮才能真正将准备烧录的目标文件加载到PW200烧录器中。

然后再点击下面的“擦除、编程、检验Program Memory”按钮,把烧录的目标文件烧录到单板上的芯片内。
烧录完成,PW200烧录器的蜂鸣器会“滴”两声。建议设置一个显示框显示烧录信息。

目前的操作界面总感觉有些别扭。
建议:根据三种不同的烧录模式来确定操作界面,烧录器的设置逻辑对应烧录模式。如果三者之间有关联的地方可以放在后台软件处理,用户不可见。用户只要根据烧录模式的逻辑来确定执行流程即可。另外,按钮图标建议弄成电工熟悉的图标,现在的图标有些不直观。

感谢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