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指针式流量开关安装

楼主(2020-07-27):
  流量开关可对各种液体流量进行监测和发讯控制。独特的流线型结构设计、准确稳定的性能,被广泛的应于管道中流量的监测及各种大、中、小型设备的冷却、润滑系统中。例如:发电机组、电动机、轧机、压缩机、传送系统等,当流量超过您设置的预置开关点时,它可以输出一个控制信号。这个预置开关点可以设置在量程中的任何一个位置,开关点在安装后的条件下,也可以很方便的进行调整。
  因此,它可以广泛的应用于油田、石油炼制、化工、乙烯、制药、冶金、电厂、造纸、食品、制酒、轻工、纺织、工业焊接、水处理等工业流量的监测。

流量开关特点
A·流线型结构设计、坚固耐用。
B·磁性耦合测量系统。
C·安装方向任意;垂直、水平安装任意。
D·多种材料的选择。
E·测量量程宽广。
F·清晰的流量显示刻度、读取方便,旋转指针、分度刻度。
测量原理
采用锥形测量管和测量靶,当流体沿着锥形管通过时,测量靶依据流量的大小而产生位移,测量靶的位移,靠弹簧平衡力的作用下,而产生平衡,通过磁耦合系统传到指示系统,而实现流量的监测和控制。

指针式流量开关的安装
1.安装流量开关在安装之前,首先要清理、清除管道中的杂质、焊渣、杂物、污浊物品,建议采用压缩空气吹扫和洁净水冲洗。
2.请您注意仪表壳体上标明的流体流向,箭头为流出方向。
3.建议出、入口安装;相当于口径5倍的直管段,以保证测量精度。
4.注:上海有恒测控提醒选择安装设备时应专业人士现成安装指导并监督。

(上海有恒测控提供原理图示)
调试与流量开关点的调整
a. 流量开关在制造厂出厂前已经经过调试和校验,经专职检验人员检验合格出厂。
b. 第一次使用和今后使用流量开关时;请您轻轻缓慢打开入口的阀门,以免损坏流量开关。
c. 流量开关的开关点可以在全流量范围内进行调整,可不必断开管道。
d. 型指示器的调试:拧开外壳,常闭(N/C)触点由绿色窗口指示,常开(N/O)型触点由黑色窗口指示。根据您所需要流量值的控制点,进行测量量程的调整,对于相应的颜色用螺丝刀来调整控制开关的位置。
e. 型指示器的调试:拧开外壳,根据您所需要流量值的控制点,进行测量量程的调整,对于相应的颜色用螺丝刀来调整控制开关的位置。

维护与一般故障处理
  正常状态情况下流量开关可以免维护、维修,如果流体中有杂质、颗粒状物质或悬浮物,将堵塞流量开关的测量体,发生上列现象应及时进行清除清理,再清理的过程中应小心不能损坏流量开关的内部零件,以保证流量开关的正常工作。 如果发生故障现场不能处理时,请您不要轻易拆卸,建议您最好将流量开关发回制造厂进行检查、修理。请按下列程序进行现场处理。
1.测量时无指示:首先检查是否有杂质、颗粒状物质或悬浮物会堵塞流量开关的测量体,“有”清除,恢复原状。
2.流量时有、时无:首先检查是否有测量元件损坏,“有损坏”请同制造厂联系,
3.测量不准确:首先检查弹簧元件是否损坏,“有损坏”请同制造厂联系,
4.发生泄漏:首先检查密封是否完好,最大的可能性是密封的O型圈损坏,“有损坏”请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