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的的的单片机睡眠模式下外部中断唤醒需要怎么设置?

楼主:
赛元的的的单片机睡眠模式下外部中断唤醒需要怎么设置?现在我的程序进入睡眠模式后用外部中断不能够唤醒?应该要怎么设置一下?

网友A(2020-07-27):
外部中断唤醒是设置好外部中断口以及触发方式(上升沿或者是下降沿),如果对应的中断口上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就会进入外部中断,此时会唤醒睡眠模式,程序会先执行外部中断服务函数,然后再执行PCON |= 0x02后面的是程序。您现在出现外部中断唤不醒的情况,可以先确认一下是否有进外部中断的条件以及外部中断服务函数是否能执行,可以在外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翻转一个IO口,看是否会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中断唤醒是设置好外部中断口以及触发方式(上升沿或者是下降沿),如果对应的中断口上有上升沿或者下降 ...

好的,谢谢你。不过问题我已经找到了,是因为没有在外部中断里面调用退出低功耗函数的元婴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