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W200烧录器评测】PowerWriter的亲密接触

楼主:
1 PowerWriter的亲密接触
1.1 开箱和功能介绍
不得不说,创芯工坊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团队。选择的产品定位是一个刚需,但是被规则玩坏了的区域。这里有各个厂家免费的工具,如st-link,还有高高在上的j-linku-link,还有各种D板工具。然鹅,大家都还是要吐槽很多厂家的工具不够好用,尤其是很多国产芯片的工具基本上是够用不更新,一用好久。那么,Powerwirter是啥子呢,
是创芯工坊官方推出的集成了调试器( Debugger +  烧录工具( Programmer)的二合一产品,主要适用于单片机开发和小批量生产使用。这里敲黑板,还可以小批量的量产工具,这个好,哈喇子都掉下来了。
产品参数如下,使用USB-C接线,应该是可以提供更大的功率。
产品尺寸:92mm * 56mm * 16mm
工作电压:DC5V
产品功耗:30mA@5V~100mA@5V
再仔细看功能,更多的是再安全特性上下了大的功夫,那是相当的专业。

1.2 其实,PowerWriter提供的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堆产品,涵盖了调试,生产和安全分发的全系列,显得很高端,然后看不懂的意思。所以,很有必要安装软件使用下。

1.2 驱动和软件安装
登录官网https://www.icworkshop.com/user/btDetails/pw/1然后可以获得全部的资料,软件也可以下载。
一般,使用调试器首先去安装一般都会这样那样的出状况,不过PowerWriter使用的是mbed的驱动,直接识别位CMSIS-DAP,所以,在windows10是可以直接识别,不需要安装驱动的。所以直接跳过了这一步的。CMSIS-DAP是ARM提供的一个开源的调试接口,具有多种功能,而且在github上定期更新,保证和ARM的芯片良好工作。
安装的软件有2个,一个是创芯工坊,这个是独特的联网下载分发工具,可以从网络上直接下载固件到本地。固件可以通过交易平台来实现分发,保护知识产权。安装前要首先用手机或者邮箱注册账户,就可以直接访问自己的网络空间。
另一个是PowerWriter,就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气体programmer一样,可以直接写入程序。不过,这个就更牛啦,PowerWriter不仅支持整体写入,还有分区写入的设置。不要太强大好不好。
1.3 软件安装得太简单了,而且,每次启动,都会自动更新,保持最新的版本,连兼容性检查都可以跳过的。不过,还有一个彩蛋,就是,还有一个升级产品ICWKEY,这个更提高了加密水平,可以进行SISSDK的二次开发,因为时间短,就没有采购了来评测。作为升级产品,应该会提供更好的选择和本土化服务,还可以自建一个远程授权服务器.

2 上电测试和说明
2.1 上电第一声就滴的一下,虽然这个功能很贴心,最好还是能设置一下音量,毕竟还有比较安静的工作需要的,现在只是有一个选择开关的checkbox,以后有空可以提升一下BG。这个估计用PWM控制一下占空比就可以的。贴心滴还有彩色的状态显示LED灯。
再使用Power Writer连接时,如果没有连接开发板,那么就无法连接端口,如上所示,脸上就妥了。
2.2 引脚连接和配置
使用的时候需要根据不同的板子的对于要求连接,如多数芯片需要RST连接,这样才能启动一个写的操作循环。
不同状态有面板信号指示如下:
2.3 刷一下
首先选择的是STM-L476,采用外部调试器参考下面的连接图,直接在6个引脚对应连接。

然后选择对应的开发板
加载已经编译好的二进制文件,
如下图连接

然后连接在powerWriter上,

不过,经过多次试验没有连接成功。所以,需要换一个板子再试一试。从仓库中找出一个Nucleo-L053重新做一遍。

网友A(点评):
谢谢评测!“如果不大信任公网,还可以自建一个远程授权服务器,需要。。。。” 好像被断掉了

网友B(2020-07-28):
大锅,我看得津津有味,你说从仓库找出另一Nucleo-L053重新做一遍,然后就戛然而止,我以为是我网络不好没加载出来

楼主:
续前2.3
2.4 更换了一个吃灰的Nucleo-L053R8,再发现自己的问题其实是nucleo板的供电选择有问题,需要跳线到E5V并设定PowerWriter的输出电压为5V,这个是真香。
PowerWriter的Vext可以选择为输入和输出两个状态,输出的电压选择有1.8,3.3和5V,满足多数MCU的需求。比如1.8V,仿佛不多见,但是对应超低功耗设计的MCU,自带放大器PGA的MCU如美信的几款都是由1.8V的,这样就是一个满垒打了。

然后,尝试和主板连接,读取制定内存一页的内容,这里是起始部分内容,

然后PowerWriter的显示也正常。连接成功。

3 烧录和授权
3.1 PowerWriter使得这个过程成了简单到了呆子就可以做的样子,加载

然后烧录,选择了10M的速率,结果是秒杀,搞得很不习惯。用CMSIS-DAP的拖拽功能,怎么也要看进度条漂一会儿的。

3.2 各种操作
-读取CID

甚至可以逐个字节写入,瞬间进入黑客世界,汇编编程,机器写码的年代。功能太多,不宜用截屏吓唬大家,有感觉的可以入手一个。
3.3 UIC加密核心功能,这个是PoweWriter最核心的部分,确实也容易得过分了些,不过具体加密的逻辑还是很赞的,手册里没有详述,但是很需要研究研究的。尤其是配合加密SDK编程部分。这个是扩展的功能了。
采用在线服务器授权方式需要搭建一个服务器,所以就用最常用的离线授权方式。
具体如下图,

选择如下,

自动生成matrix

这样可以生成一个范例程序,把有关的文件导入到自己的程序中,就可以实现编译后加密的功能,具体说明如下:
“Matrix 矩阵如下图格式,包含两种定义,一种加入了随机花指令,通过指令开启花指令,
花指令的作用是在原始的矩阵中混入一些无关的代码,让反编译看到的结果和预想中有出入,
增加分析难度,此方法对于芯片保护级别只有 0 和 1 两级的芯片尤其有用,用过可以通过以下
开关进行开启或者关闭花指令”

其他的加密方式如ICWKEY授权方式更值得关注,评测后非常希望再入手一个ICWKEY,就更方便了。
4  网络授权和分发
4.1 登录创芯工坊后台管理系统,或者直接启动

登录以后如下,

4.2 或者启动创芯工场客户端,不过好像360有些不对付,把这个给当成病毒给隔离起来了。搞得反复了好几次

这样,再客户端把固件上传。可以提供其他客户购买并安全下载,直接用PowerWriter远程烧录。

楼主:
续4.2
4.3 重新安装和启动后启动成功

首先需要把PowerWriter的项目线程pkg文件,

然后发布到创芯工坊网站

上架成功

因为选择了赠送的账号,直接推送到接收者账号,如果再交易平台就可以实现交易的方式取得。

点击打开就是实现成交。

打开创芯工坊客户端并登录正确的账号,就可以找到文件

在密码填写正确,并且正确连接PowerWriter2000和Nucleo-L053开发板的过程中,一次烧录成功。

你说爽不爽。
难度,攻城狮从此有了新的赚外快的方法啦!不要太有想象力啊。

5 使用Power Writer作为调试器使用
5.1  在Keil 529中需要设定为CMSIS-DAP调试器

编译,然后下载

妥妥的。因为i这个是标准开源调试器,你所能想到的PW2000都能做到。

5.2 其他开发板,这里还试用了Nucleo-L476以及定制的G474电源开发板。因为已经在内定制了芯片的SVD程序,所以,完全测试通过,和上述的过程大同小异,就不再重复说明了。

6 几点建议
6.1 PowerWriter的功能描述还需要更准确一些。因为PW2000功能过于强大,有各种program模式,需要仔细读文档并对照才能完全搞清楚,所以还是要规范描述,不能简单对照翻译英文(英文版本的描述比较准确,主要指的是中文部分),比如Program就不如直接改成“烧录”更符合常见的说法。另外,对常用的命令加个组合快捷键功能,进入批量烧录的时候,大家会很在意少click几下鼠标的。
6.2 PowerWriter的调试器功能已经很强大了。其实可以再配套一个类似Jlink-View的工具,在程序循环中插入一个调试数据回传包,在host主机上可以实现类似示波器的效果。现在又用串口调试的类似示波器的功能,对于懒人来说,比示波器好用,尤其是实时系统。而且现在有很多开源的程序,在这个基础上修改一下,大家就会很happy的。
可以参照一下NXP的FreeMaster,其实不用那么强大,只要实现基础的一部分就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参考:https://www.nxp.com/design/software/development-software/freemaster-run-time-debugging-tool:FREEMASTER?&tid=vanFREEMASTER

网友A:
6.2 确实很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