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放大器有单双电源之分?该不该?

楼主(2020-07-27):
根据我的认知:
1、电压是电位的差,一般说某点电压:是指该点相对于参考地(GND)的电位。
2、将放大器应用在电路中,放大器本身是不知道V+与V-在应用电路中的绝对电位的。
3、我认为:任何通用放大器的电源电压永远是V+ - V-
4、我认为:任何通用放大器,从放大器的角度看,它的参考电位都是是V-
5、基于上述几点,相对于V-来说,放大器从来就只有单电源之说。
6、基于上述几点,使用V+和V-之间的电压作为参考电位时,放大器从来就是双电源供电。

此外关于共模电压:
应用电路中的共模电压,与对于放大器的共模电压不一样:
2、放大器的共模电压,永远是相对V-来说的。
3、而在应用电路中,共模电压大多数情况是相对于电路中的地电位来说的。

对于应用:只要放大器的电源电压在手册范围之内,共模范围在手册范围之内,有任何放大器只能单电源,或者只能用双电源供电 请举例

网友A:
只能单电源放大器电路反而不好找。只能用双电源例子:交流OCL功率放大器无论如何都无法改为单电源供电。我加个输出电容不就可以单电源供电了。可那不是OCL放大器而是OTL放大器!是不是。

网友A:
为了对交流信号进行放大,可交流信号频率又非常低,比如0.001Hz,又不想用技术复杂、成本高昂的斩波放大器,如此,你只有一个选择:去掉耦合电容,用双电源供电。对极低频率交流信号放大,恐怕用单电源差分放大+BTL电路也无法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对交流信号进行放大,可交流信号频率又非常低,比如0.001Hz,又不想用技术复杂、成本高昂的斩波放大器 ...

很多应用电路中,通过对单电源分压,虚出一个地来。此时,对于这个地,显然放大器又是双电源供电。
对于双电源的例子,如果更高一个层次的电路,参考了双电源的负地,对于这个负地,显然放大器是单电源供电。
应用电路中的双电源,永远是在电路中针对参考地来说的。将电路中的参考地换了,结论显然可以正确,也可以错误。

网友B:
动态范围不一样

网友C:
看来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单电源运放”。

所谓“单电源运放”并非只能单电源供电的运算放大器,实际上,几乎所有运放均可“单电源”供电并在一定条件下正常工作。

但是要称作“单电源运放”,必须满足:
1. 输入电压达到电源负时,可稳定工作;
2. 输出电压最低可以达到(或非常接近)电源负。

所以所有具备R-R输入且R-R输出能力的运放,肯定可以被看作“单电源运放”,
但是“单电源运放”不一定具备R-R输入和(或)R-R输出。

楼主:
我的本意是驳斥一些教条主义:
1、手册中推荐±18V的放大器,认为0~36V不能用,或者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
2、手册中说是单电源5V放大器,显然±2.5V也能用。

你的两个例子,与我的主题没有关系。另外,我说的虚地也不是两靠两电容就出来地了。

网友D:
作为应用工程师使用一款芯片应严格依据手册,不要自己想当然,这种总结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单电源运放”。

所谓“单电源运放”并非只能单电源供电的运算放大器,实际上,几乎 ...

“单电源运放”是“明白人”给“糊涂人”抽象出来的概念。并且明白人认为糊涂人较多,明白人说:得,看我,Single Supply。
到不到轨手册里写的明明白白,爱看不看。就喜欢看首页上 Single Supply。
LM358用在5V电源下用的很好的电路若干,但你说它是单电源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应用工程师使用一款芯片应严格依据手册,不要自己想当然,这种总结意义不大。 ...

我说的大概就是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大概就是你了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有的运放可以输出或输出轨道轨,有的却不能,搞懂这些原理了吗?
能解释下为甚ua741不能轨道轨,ne5234却可以?设计特点你讲得出吗?  搞懂了这些原理,才是正确方法。

网友D:
ua741 ,ne5234 都是被写进教科书的运放,前者几十年前的经典,而后者就是低电压电源轨道轨输入输出的典型例子,有心眼的人早就看过教科书上解释的这两种运放内部工作原理了。没心眼的人可能工作好几年也没想到看过,去了解过……呵呵哒

网友E:
1。op从来没有单双电源之分,只要输入输出信号在在电源范围内即可。
2。741为什么不能轨道轨,请认真学习三极管放大电路,op可以看作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
3。ne5234为什么能轨道轨,无非是内部有升降压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op从来没有单双电源之分,只要输入输出信号在在电源范围内即可。
2。741为什么不能轨道轨,请认真学习三 ...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op从来没有单双电源之分,只要输入输出信号在在电源范围内即可。
2。741为什么不能轨道轨,请认真学习三 ...

4、目前较新放大器轨到轨输入是靠切换输入对管,然而内部电荷泵单P管输入,也有它的优点。

网友F:
跟需求有关

网友G:
双电源运放线路是以地(V++V-)/2基准电位设计,也就是说平衡电路设计,以分裂电源为应用条件,此时没有电路上没有引入共模电位,此时双电源运放偏用于单电源的条件下,势必引入一个共模误差,降低性能,为此特设计了单电源运放,来克服此种应用条件下的误差。可以从运放的发展历史上找原因,现代运放要在单电源,低压的目标上狂奔,从而发展出单电源运放的一个分支。

网友G:
单电源运放的一个电源轨已近信号地,这是不良的因素,双电源运放不要考量这个问题。建议看下TI的运放指南有专门一章论述单电源运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电源运放线路是以地(V++V-)/2基准电位设计,也就是说平衡电路设计,以分裂电源为应用条件,此时没有电路 ...

共模误差,靠双电源就克服了?或者说双电源就没有共模电位了?
你如果不懂共模是啥,好好看看主帖。
再说说关于共模信号:
1、不管你认可V-是共模的参考,还是V+ V-电源中间电位作为参考,跟随器的共模信号是一直在动的。
2、没有共模误差的基本电路是反向放大电路(显然共模信号跟几个电源供电没有关系)。
3、受共模信号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放大器的Vos变了
4、很多输入轨至轨的放大器,Vos受共模电压影响并不是线性的,存在突变(在某一范围内是线性变化的)。
5、因为4,很多放大器的定义共模抑制比的参数有好几个,分为几个共模范围。
6、为什么突变,是因为切换了输入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电源运放的一个电源轨已近信号地,这是不良的因素,双电源运放不要考量这个问题。建议看下TI的运放指南有 ...

接不接近地看怎么用,如果你说的“运放指南”是《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的话,这一章讲的是怎么用,我表示: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电源电路容易设计并且杂噪较小(楼上有讲到)。而移动式设备用电池不方便搞双电源,因此单电源电路有其需求 ...

你这个杂噪是个啥概念,未曾听过。

网友I:
个人粗浅理解,单电源还是双电源,被自己理解为是对具体电路的公共GND而言的。需要输出0电平或者负电平的,就考虑增加负电源(或者考虑使用轨到轨型号),运放也就成了双电源工作模式,对运放自己的V-而言,的确是没什么单双电源的概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