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W200烧录器评测】--常规应用

楼主(2020-07-27):
零:开箱

一:驱动安装        我电脑是win7的,没有自带相关驱动,安装过程稍显麻烦

二:MDK在线仿真
      选用CMSIS-DAP  可以正确读取到芯片ID  与其他仿真器操作无差别

三:PowerWriter上位机实现在线烧录
       配置好烧录器相关设置,然后编程当前页;选项字相关设置,编程当前页;添加程序文件,进行擦除与编程
       相关操作可以在软件右侧操作日志查看

四:PW200离线烧录
在在线编程相关操作基础上,点击执行—>保存并离线加载,在右侧操作日志查看成功与否
       加载完成后,需要断开上位机与仿真器的连接,否则单击仿真器烧录按键报错。
       烧录成功可以看到绿色OK指示灯常亮
       脱机烧录时,可以添加序列号,烧写数量,自动检测芯片是否存在并烧录等常用的配置,核心功能UID加密设置稍显复杂我还没试过

五:任意起始地址,任意长度数据读取
单击执行—>任意地址读数据   查看数据比较方便

六:UID加密设置——内置离线授权
       根据手册如下图操作后生成一个测试例程,将例程中cortex_chipid_binding.c/.h两个文件复制到自己工程中       经测试,加密正常

七:在线发布-离线烧录
①首先将程序文件保存为PKG项目,这里的项目密码后续会用到

②进入官网,选择—>我是开发者—>程序发布

按要求填写项目名称,烧录数量,对方账号

下面添加pkg程序文件,固件密码是PW烧录软件生成PKG文件时设定的密码,最后点发布

③登录创芯工坊客户端,可以查看到可烧录程序,选中后点击下载固件

固件烧录完成,可用次数会减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