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推荐一个45W,输出-15V的DCDC,输入24V

楼主(2020-07-27):
推荐一个45W,输出-15V的DCDC,输入24V

网友A:
推荐NDP2435KC,输入耐压40V,输出电流3.5A的DC-DC,具体请联系我13928316529

网友B:
MC34063+PNP三极管或P沟MOSFET。

网友C:
APS54083 可实现线性调光和 PWM 调光,线
性调光脚有效电压范围 0.1-0.7V.PWM 调光频率范
围 100HZ-30KHZ。
高辉的调光效果,65536(256*256)级高辉调光.
APS54083 是一款 PWM 工作模式,高效率、外
围简单、外置功率 MOS 管,适用于 5-80V 输入的
高精度降压 LED 恒流驱动芯片。输出功率 150W,
电流 6A。
APS54083 工作频率可以通过外部电阻编程来
设定,同时内置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另外采用峰值电流采样模式,可以提高
宽输入电压情况下的电流精度。
APS54083 带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5V~80V
输入条件下,短时短路不会损坏电源器件。
APS54083 还有过温调节电流的功能。当芯片
内部的温度达到 135℃左右时,会自动调低输出电

特点
宽输入电压范围:5V~80V
可设定电流范围:内置 10mA~6000mA
固定关断时间控制
内置抖频电路,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
输出短路保护
过温保护
调光功能:线性调光/PWM 调光
调光深度小于 0.4%
SOP8 封装
应用领域

舞台灯,RGB 灯
汽车灯照明
台灯,射灯
轨道磁吸灯
背光灯

有兴趣可以联 系林生:18923843922微信同号 Q Q:3004803466可提供IC测试板和配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