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高精度直流电源DC12-13.5V 0.6mA

楼主(2020-07-27):
本人需要制作一个特殊的直流电源。
我是从事非标自动化控制的,电子技术知识欠缺。
电源输出规格:电压:DC12-13.5V  电流:0.6-1mA
希望前辈提供一个电路图。谢谢指导

网友A:
输入电源是什么?
设定输入是 电位器、MCU、固定?
既然是  高精度,要求的精度 分别是多少?

谢谢帮助! 输入电源是DC24V, 设定输入的电位器 精度:0.1mA 范围:0-300mA 自己用电阻串了一个非常low的,阻值10KΩ ,可以点亮LED了。不能调节。

网友B:
LM317,线性方式最简单。

感谢帮助。

网友C:
NU510ST, 0-300MA内 外挂电流设定电阻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