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完结,感谢各位

楼主(2020-07-27):
完结,感谢各位,愿大家一起成长

@西瓜九毛八 :给你私发消息了。
@songchenping :一直在,您微多少,我联系您
明明是ST单片机,哪里有NXP?
楼主不敢露面了。
我找到了。

网友A:
按照楼主的说法,这个芯片唯一的作用是把CC1101 CSN(片选)和NXP MCU(GPIO)连接起来,暂时考虑是逻辑芯片的作用,楼主这个是什么板子呢?
可以试试分析下这个芯片的作用。抓一下1脚和4脚的波形,看看有什么联系,那就更清楚了。

@西瓜九毛八 :直接把波形和外围电路传上来,网友两下就搞定了,众人的力量是伟大的。
遥控器主板,你微多少给我,我加你发波形

网友B:
PIC10F204?

网友C:
有多余的板拿我帮你分析。

网友C:
测一下3和4脚是不是通的。

网友D:
存储IC吧?24C0X? 电压降压芯片? 外围电路没看到啊。  双三极管?

网友E:
我这有一颗IC比较符合你的情况,但是还有一个引脚有点疑问,请确认下详细连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3和4脚是不是通的。

你微多少,我今天给您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存储IC吧?24C0X? 电压降压芯片? 外围电路没看到啊。  双三极管?

这个不清楚, 这几天被这个料弄的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一颗IC比较符合你的情况,但是还有一个引脚有点疑问,请确认下详细连接情况 ...

你QQ 或者微多少,我加您

@chongdongchen :我已经在帖子里发布具体IC资料了,无需加QQ或V
QQ私信给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QQ 或者微多少,我加您

你把电路画出来就推理的清楚些了。你画一下。手画都行。画它的外围电路还有和CPU的连线等。

网友D:
还有那个照片照清楚点。每个芯片都照出来。
如果是DCDC电源芯片 那应该有个电感  。LDO是不要电感。电源芯片一定会和电源有联系。
如果是三极管。主要是连接IO CPU 还有输出控制。

网友:
感觉芯片第6脚应该不是悬空状态,有可能还是和单片机的某个GPIO连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楼主可以从模拟开关芯片下手,你可以看下SGM3157的介绍,再找其它公司同功能的芯片型号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这颗芯片找到了型号没

网友G:
我觉得是个看门狗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存储IC吧?24C0X? 电压降压芯片? 外围电路没看到啊。  双三极管?

你家24c0X是六个脚的?

@William1994 :要五个脚的24C0X。
@William1994 :报上厂家,具体型号,我见识见识。
是的,还有五个脚的。

网友H:
应该是个单门的逻辑芯片,

楼主:
我这个类型 是 SOT23-6的 应该不是这个,不过 以防万一,我也先买回来,焊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是个看门狗芯片

有  相关型号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个单门的逻辑芯片,

有相关型号吗,我买过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这颗芯片找到了型号没

帖子在 ,问题在,各位辛苦下,我给辛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那个照片照清楚点。每个芯片都照出来。
如果是DCDC电源芯片 那应该有个电感  。LDO是不要电感。电源芯 ...

你微多少 哥哥,发私信我,我加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微多少 哥哥,发私信我,我加您

还是描一下电路吧。

网友E:
根据楼主描述,这是一个遥控器,上面有mcu和发射模块,有一个SOT23-6的IC不能确定其型号。
据我推测,这是一个随机数发生器,型号是 ZW20U61,仅1脚有疑问,请楼主确认,以下是相关资料:

详细资料连接:
https://wenku.baidu.com/view/5fafc7dccbaedd3383c4bb4cf7ec4afe04a1b1b9.html

网友D:
1、接CC1101 CSN(片选)
2、接GND
3、接测试点(悬空)
4、接NXP MCU(GPIO)
5、接3.3V电源
有消息的联系我
6、接测试点(悬空)
这个应该可以排除 双三极管  不是 双三极管应该是 2 5 位控制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微多少,我今天给您发

网友D:
CSN片选 是不是连到CPU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让楼主确认一下

网友I:
你微信多少,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相关型号吗,我买过来试试

不要乱试

网友J:
老哥,不用找了,这板子我开发设计的。
型号前面有哥们chongdongchen 说了随机数发生芯片,他对的

可怜的作者,产品将要被人仿了。
tyw
@xyz549040622 :重赏之下哈哈
哈哈,这个牛X,原作者都来了。

网友K:
像是逻辑门电路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楼主描述,这是一个遥控器,上面有mcu和发射模块,有一个SOT23-6的IC不能确定其型号。
据我推测,这是 ...

谢谢 我马上购买测试,如果对,我会联系您  给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哥,不用找了,这板子我开发设计的。
型号前面有哥们chongdongchen 说了随机数发生芯片,他对的 ...

你开发设计的  ?  在吗 哥哥   看到回复,我还需要设计相关产品,咱们加以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帖子在 ,问题在,各位辛苦下,我给辛苦费

你拍的两张照片好像不是同一块板子哦,是两种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接CC1101 CSN(片选)
2、接GND
3、接测试点(悬空)

哥哥你微多少,论坛我权限在小 不能发私信 不能加好友,好尴尬

网友C:
是个保护电路,34脚不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保护电路,34脚不通吗?

我正在找人测量 ,有消息我告诉你,成功我给您发红包, 还需要测量其他哪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楼主描述,这是一个遥控器,上面有mcu和发射模块,有一个SOT23-6的IC不能确定其型号。
据我推测,这是 ...

哥哥,你能给我一个购买连接吗,可能是我笨,我淘宝搜不到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哥哥,你能给我一个购买连接吗,可能是我笨,我淘宝搜不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1caa496f7BJutR&id=563184137292&ns=1&abbucket=1# ...

哥哥, 我那个 是 6脚的 ,  你这个是8脚的   脚不对,您在帮我看看  是不是发错连接了

tyw
6脚的网上找不到.去问设计的那个朋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找人测量 ,有消息我告诉你,成功我给您发红包, 还需要测量其他哪里吗
...

16脚通不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找人测量 ,有消息我告诉你,成功我给您发红包, 还需要测量其他哪里吗
...

微信号短信发给你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老哥,不用找了,这板子我开发设计的。
型号前面有哥们chongdongchen 说了随机数发生芯片,他对的 ...

板子即将被抄袭了

防抄,防**,电工也够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板子即将被抄袭了

相互学习,不是抄袭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哥,不用找了,这板子我开发设计的。
型号前面有哥们chongdongchen 说了随机数发生芯片,他对的 ...

兄弟 你在吗 ,真的是原作者吗 ?聊聊 ,请教您,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 你在吗 ,真的是原作者吗 ?聊聊 ,请教您,感谢了

你真信

楼主:
顶上去,请各位大牛帮忙,谢谢,帖子在,悬赏在

网友N:
这是一个遥控器啊,这东西也没有多少的技术含量吧,为什么还要搞个随机数发生器?难道是用于加密传输?防止空中获取?

网友O:
我觉得这芯片就是你找的,你要觉得可以,我把芯片型号发你。

网友P:
猜测是个加密芯片

网友C:
这个不算加密芯片,好多遥控器在一起用,怕相互干扰。我找了几个感觉都不是。有一个待研究。

网友Q:
那是一个单片机,辉芒微的ft60f010a

tyw
这么个东东用得着双cpu吗,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Q:
那是一个单片机,辉芒微的ft60f010a

确实是。确实是  一楼的电路估计没画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觉得这芯片就是你找的,你要觉得可以,我把芯片型号发你。

你好,哥哥您的联系方式是多少, 或者您给我型号我自己购买,然后测试,成功我给您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是一个单片机,辉芒微的ft60f010a

哥哥 您确定是吗,我马上购买 回来测试,如果对,我马上给您发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觉得这芯片就是你找的,你要觉得可以,我把芯片型号发你。

兄弟 型号多少, 能发我下吗,你好像不经常在,等了你几天

楼主:
顶上去,大家帮我看一下

tyw
估计不会是双cpu,哈哈

楼主:
辉芒微的ft60f010a    如果是这个 是不是  说明  里面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的说法,这个芯片唯一的作用是把CC1101 CSN(片选)和NXP MCU(GPIO)连接起来,暂时考虑是逻辑芯片的 ...

道哥   你微多少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兄弟 型号多少, 能发我下吗,你好像不经常在,等了你几天

估计不会是双cpu,哈哈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兄弟 型号多少, 能发我下吗,你好像不经常在,等了你几天

型号:TS5A3160DBVR

网友O:
TI的芯片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兄弟 型号多少, 能发我下吗,你好像不经常在,等了你几天

https://so.szlcsc.com/global.html?k=%25E6%25A8%25A1%25E6%258B%259F%25E5%25BC%2580%25E5%2585%25B3&hot-key=NUC029LAN 购买地址,你直接打开就行了。里面有几款都差不多的,你自己选 。

楼主:
引用 网友L:
估计不会是双cpu,哈哈

如果是这个  ,岂不是 里面有程序, 如果有程序 是不是  就没得搞

tyw
是的拉.估计不是,没道理用双cpu

楼主:
我买来试试, 你私信我 ,发微信给我,我不能添加, 保持联系,如果对,我发 红包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O:
https://so.szlcsc.com/global.html?k=%25E6%25A8%25A1%25E6%258B%259F%25E5%25BC%2580%25E5%2585%25B3&h ...

已经购买了, 等待我换了试试, 你微多少, 老大

网友O:
引用 楼主:
已经购买了, 等待我换了试试, 你微多少, 老大

fneg1233211234567

网友Q: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个  ,岂不是 里面有程序, 如果有程序 是不是  就没得搞

FMD 的芯片很便宜,这个才 0.2元,最低的还有0.11元的,使用比一般的逻辑芯片要灵活,
你所说的测试点,是它的下载口
这里它有两个作用,
一加密,
二展宽脉冲信号锁存
这种芯片号称胶水芯片,一般用来修正逻辑时序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L:
估计不会是双cpu,哈哈

放大图片,应该能看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