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普通的5号南孚电池容量有多大?

楼主(2020-07-27):
买的电池怀疑是假货,总是不经用,现在用两节电池,接入30欧姆的负载,用单片机每5秒读一次电压,并存入EEPROM,等到明天早上起来看看,看一下放电曲线到底怎么样。

网友A:
大概1500mAH的容量

网友A:
30欧的负载,满电的时候放电电流100mA,也就15H不到 估计没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1500mAH的容量

5 号南孚,差不多有20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号,7号电池的安时数----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 电池相关资料 44.7M pdf版 ◆〓 , 详细介绍 ...

谢谢,发现你就是论坛的全能手啊。

网友D:
5号普通干电池标准是500ma

楼主:
从昨天晚上大概1点到现在,还有2.5V,发现单片机的ADC线性度太差了,于是重新搞,变成20欧姆的负载,把数据进行了三段线性拟合,先试了一下线性度,还可以,现在上一对新电池重新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昨天晚上大概1点到现在,还有2.5V,发现单片机的ADC线性度太差了,于是重新搞,变成20欧姆的负载,把数据 ...

UT61E万用表带pc接口,有连续测试功能,还能打印测试记录.

网友E:
电子负载一般都有电池容量测试功能,要是需要我可以测出数据发上来

网友F:
这个用带有**功能的电子负载测试仪不错

网友G:
又看到了带**功能的电子负载。
电赛的时候,老师让做电子负载,恒流负载和恒压负载好做,交流恒阻双向负载一直频响上不去。
眼看一周的期限要到了,组里写报告的哥哥急的想把题目透漏给华中理工的友军,让他们天天猜我们老师出什么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UT61E万用表带pc接口,有连续测试功能,还能打印测试记录.

由于人在外地,手上没有好的工具,只能临时用一块板子搭了一个测试电路,要是在家,就直接用3478或者2000去测试了,那个应该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负载一般都有电池容量测试功能,要是需要我可以测出数据发上来

谢谢,还是自己来测试,因为你的测试结果并不能让我清楚手里的电池到底怎么样。

楼主:
就目前的测试结果来看,电池应该没有问题,因为电池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还有1.95V,现在接的是20欧姆的负载。
在实际的使用中,表现出来的问题都是用一段时间之后(大概一个月左右,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用5个月左右)电池不行了,打开量电池,总是其中一节电池下降到0.9V以下,另外一节大概在1.4V左右,两只电池的电压跌落的不一至。并且电压低的那一支,遥控器一按,电压就再次往下跌,这样就会造成遥控器操作失灵。只能更换电池,所以才怀疑电池有问题。

楼主:
测试的结果出来了,每隔5秒一个采样,负载为20欧姆,截取的数据段为到1.8V截止,共计放电约18.5个小时。放电曲线如下所示。

网友H:
引用 楼主:
测试的结果出来了,每隔5秒一个采样,负载为20欧姆,截取的数据段为到1.8V截止,共计放电约18.5个小时。放 ...

按照您的测试,计算所得安时数是150mA*18.5=2775mAH,基本算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照您的测试,计算所得安时数是150mA*18.5=2775mAH,基本算正常吧。

不是这么算的,并不一是一直是150mA,负载是固定的20欧姆,是会随着电压降低电流而降低的。

哦,疏忽了

网友I:
http://www.ee-nav.com/638.html看下这里,对干电池的详细数据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公司 没有 恒流放电仪器 吗 ??

设置好 恒流,设置好 放电终止电压,

人在外地,手里没有那东东,我是个人,不是公司。

网友K:
干电池的容量跟放电电流甚至跟放电持续性都有关,只能测个大概做参考。

网友L:
没事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