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MCP2515导致MCU复位

楼主(2020-07-28):
使用CAN控制器MCP2515,在没接can总线外设时,MCU主动上传消息,MCU会重启。接外设是好的,用的收发器是TJA1042,外部的终端电阻120ohm,不接外设去掉终端电阻状态也是好的。请问是哪里配置问题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要不要从接口上找解决方法。

网友B:
MCU会重启?是MCU自己掉到什么陷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