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void 型指针的高阶用法,你掌握了吗?

楼主(2020-07-28):
什么是void指针
void指针一般被称为通用指针或叫泛指针。它是C语言关于纯粹地址的一种约定。当某个指针是void型指针时,所指向的对象不属于任何类型。 因为void指针不属于任何类型,则不可以对其进行算术运算,比如自增,编译器不知道其自增需要增加多少。比如char *型指针,自增一定是指针指向的地址加1,short *型指针自增,则偏移2。
在C/C++中,在任意时刻都可以使用其它类型指针来代替void指针,或者用void指针来代替其他类型指针。由这些特性就可以衍生出很多比较有用的技巧。指针的本质,是其值为一个地址,那么延伸一下:
当使用关键字void声明指针变量时,它将成为通用指针变量。 任何数据类型(char,int,float等)的任何变量的地址都可以赋值给void指针变量。
对指针变量的解引用,使用间接运算符*达到目的。 但是在使用空指针的情况下,需要转换指针变量以解引用。 这是因为空指针没有与之关联的数据类型。 编译器无法知道void指针指向的数据类型。 因此,要获取由void指针指向的数据,需要使用在void指针位置内保存的正确类型的数据进行类型转换。
对于空指针的解引用,你如不信,就来看看栗子:
看到了吧,直接解引用编译不过,因为编译器蒙了。
但须注意的是:
  • 不同的编译器对void指针处理是不一样的,如IAR,ANSI C,VC对上述都将出错,而GNU指定“void”的算法操作与“char”一致,因此上述写法在GNU则可以编译
所以做个类型转换,修正如下:
  • void型指针解引用须做类型指定。
  • 类型转换的时候须注意类型匹配。
另外,**如果函数类型可以是任意类型的指针,则需将其参数定义为void ***,例如string.h中关于内存操作的函数集:
__EFF_NENW1NW2   __ATTRIBUTES   int       memcmp(const void *, const void *,
                                                   size_t);
  __EFF_NENR1NW2R1 __DEPREC_ATTRS void *    memcpy(void *_Restrict,
                                                   const void *_Restrict,
                                                   size_t);
  __EFF_NENR1NW2R1 __DEPREC_ATTRS void *    memmove(void *, const void *,
                                                    size_t);
  __EFF_NENR1R1    __DEPREC_ATTRS void *    memset(void *, int, size_t);

楼主:
非易失存储管理应用
在单片机开发中,往往需要实现数据的非易失存储。所谓非易失存储,就是数据改写后在掉电后仍然能保持。哪些是非易失存储介质呢?比如EEPROM,FLASH等都属于非易失存储介质。

比如一个产品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参数,且分布在各个子系统文件中。举个栗子:
/*模块A中有这样一个结构体需要非易失存储*/
typedef struct _t_paras{
   int language;/*语言种类*/
   char SN[20]; /*产品序列号*/
}T_PARAS;
T_PARAS sysParas;

/*模块B中有这样一个结构体需要非易失存储*/
typedef struct _t_pid{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float T;
}T_PID;
T_PID pidParas;

面对这样一个需求,要实现非易失存储,我在将底层的EEPROM/FLASH读写函数实现的基础上,将上述应用数据按照一定顺序存储管理。那么更为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呢?设计一个模块专门负责存储非易失数据。比如:
typedef struct _t_nv_layout{
     void * pElement; /*参数地址*/
     int    length;   /*参数长度*/
}T_NV_LAYOUT;
/*参数映射表*/
T_NV_LAYOUT nvLayout[]={
    {&sysParas,sizeof(T_PARAS)},/*参数映射记录*/
    {&pidParas,sizeof(T_PID)},
    ...
};
/*参数映射表记录条数*/
#define NV_RECORD_NUMBER  (sizeof(nvLayout)/sizeof(T_NV_LAYOUT))
void nv_load(T_NV_LAYOUT *pLayout,int nvAddr,int number);
void nv_store(T_NV_LAYOUT *pLayout,int nvAddr,int number);
将上述设计思想,利用UML描述一下: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只需要设计硬件层抽象,即可设计出一个可行的、比较通用的NV管理子系统,这样设计出的子系统忽略了业务数据,仅仅将其处理为数据,并不关心其业务意义。实现了业务逻辑与后台的隔离解耦。做到了通用性。这里就比较巧妙的利用了void *指针的特性。如果对于该设计思想,在进一步延伸,将底层的抽象在做一层封装,将更细节的底层实现细节隔离抽象,比如:
  • 抽象I2C/SPI EEPROM,将其对上层的调用接口统一,那么如果你的系统原本是存储在I2C EEPROM中,现在做一个新项目,你需要使用另外一种SPI接口的EEPROM,则只需要实现相应的底层处理函数即可。
  • 将存储介质抽象,比如是EEPROM/DATA FLASH等...
  • ....
那么怎么做到底层抽象呢,我们可以利用函数指针定义统一的接口,具体部署时,只需要将实现函数的指针赋值给对应的函数指针即可,这样就做到了接口的抽象统一。其实这就是驱动模型的一个简易雏形。

楼主:
总结一下
这篇**引入了一些编程思想,对于单片机/嵌入式进阶编程比较有用:
  • 利用void *指针,将业务数据与底层存储实现了抽象解耦
  • 利用分层抽象实现了代码具有良好的可移植性
  • 利用函数指针实现了C++等高级语言的虚函数定义接口的思想
  • 统一接口底层实现抽象,实现了驱动分层的思想
  • void *指针由这个例子,可以延伸出很多类似的应用
启示:一些语言细节如果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机理,可以得到很多比较巧妙的应用。

网友A:
空指针应用嘛

网友B:
好好学习下!这个真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C:
操作系统中这些应该都用到了吧,都是指针和链表,想要用好实在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