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低功耗(唤醒)

楼主(2020-07-28):
76E003电源有两种模式,若想最大降低功耗,那么当然选择掉电模式了,进入掉电模式很简单直接set_PD,单片机就进入掉电了;
文档中给出的电气特性说是最低可以达到6-8ua;
我也测试了,若只写
clr_BODEN;//关闭欠压检测
set_PD;// 进入掉电模式
发现功耗还是比较大的,并没有达到6-8ua;后面找到问题,原来将单片机切换至低速模式(LIRC)时,再进入掉电,那么才能达到6-8ua。
set_OSC1;
    clr_OSC0;
    clr_HIRCEN;
    clr_BODEN;
    set_PD;

但是休眠状态下不使用HISC时钟功耗可能达不到要求,不知楼主是否做过相关的方案,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原因是我唤醒之后切换了时钟,去掉之后就可以立即唤醒。
楼主我最近也在使用这款芯片,但是进入低功耗之后通过外部中断唤醒达到近一分钟。楼主一般掉电模式唤醒时间要多长。第一次做低功耗不太懂。

楼主:
通过规则书,我们可以发现中断可以唤醒单片机;

楼主:
//-------管脚中断中断服务程序---------
void Pin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7
{
        if(PIF==0x01)//0通道
        {
            PIF=0;//清除外部中断标志
        }
}

void EXTI_Init(void)
{
    set_EA;    //开启总中断
    set_EPI;    //开启管脚中断(位于拓展中断中)
    P30_Input_Mode;            //设置为输入模式
    set_PIPS1;
    set_PIPS0;//选择P3.0为中断输入源
    Enable_BIT0_FallEdge_Trig;    //下降沿
}
————————————————

网友A:
合适的配置模式确实可以低功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