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1,控制BLDC,最高转速可以达到5万转吗?

楼主(2020-07-28):
AC7811,BLDC,最高转速可以达到5万转吗?
BLDC要不要带传感器?

网友A:
什么电机?什么控制方式?

楼主:
3相BLDC电机。可以用什么方式?方波?FOC?

网友A:
引用 楼主:
3相BLDC电机。可以用什么方式?方波?FOC?

极对数多少?电机参数有没有?就单纯一个5万转,没法告诉你答案哦。这个转速一般用方波控制了

楼主:
电机有1对,2对,3对的。都可以吗?还是哪一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有1对,2对,3对的。都可以吗?还是哪一种可以?

1对级可以,其他不确定

楼主:
1对级可以,用方波还是FOC?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对级可以,用方波还是FOC?

FOC

网友B:
口合口合

楼主:
2对级可以吗?如果不可以,它最高速度可以达到多少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对级可以吗?如果不可以,它最高速度可以达到多少转?

2对级不确定,没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对级不确定,没测过

2对级,估计可以做到多少万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