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实用工具同时还是STM32F103的小开发板

楼主(2020-07-28):
视频教程: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5c4zYiJ5fWRKoojSoqYyg    提取码:tnjy
文档固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l3ZttSDW5rw8f9n66RrTQ    提取码:5ty0

功能对比

线序说明

网友A:
666!是自己开发的吗?简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是自己开发的吗?简直了

都是自己开发的,后续还有应用增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自己开发的,后续还有应用增加

厉害了,后续要做产品发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后续要做产品发布吧?

淘宝搜查:USBKITS 就可以找到,这是第一款产品也是相会简单一点的产品(后续还会增加应用变成不同设备)。还有其他产品陆续会推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搜查:USBKITS 就可以找到,这是第一款产品也是相会简单一点的产品(后续还会增加应用变成不同设备) ...

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