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 采集电池电量

楼主(2020-07-28):
单片机内部的多路ADC采集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使用的时候需要参考datasheet,在NUC100中,ADC7 比较与ADC6同时使用时,ADC6的采样就会出问题,采集的电量值一直保持不变。

楼主:
其次,ADC采集电路的设计也要注意,电阻、电阻参数的选取要配合单片机内部的ADC结构。

通常情况,AD采集到的电量值是实际电池电压的1/2分压,这样的话以12位AD为例,测得电压值 = 测得值 /4096  *  参考电压  ;实际电压值 = 测得电压值 * 2,这里的二就是采样电路的分压比。

实际情况下,采样电路的元器件误差,以及与MCU内部采样电路的阻抗匹配问题,使得实际的分压比与理论计算的分压比可能会有误差,因此要做到精确地采集,首先应该确定采集电路的实际分压比。

有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测得电压值得最大值为参考电压,常用的单片机都是3.3或5V供电,所以如果要采集的模拟量比较大,比如12V、24V,就需要通过改变采样电路的分压比来实现。

网友A:
029的没有提供相关例子,回头我研究一下看看怎么利用这个功能。

网友B:
ADC有这么多限制么?